[照明] 『 元作 』再拆庆诺18W LED灯泡,这是做死的节奏 ?

楼主(2019-11-03):
『 元作 』再拆庆诺18W  LED灯泡,这是做死的节奏

这是之前拆的庆诺36W  LED灯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57

人家都把生意做活 ; 今天遇到这个品牌,喂,厂长在家么 ?你们是要把LED灯泡品牌做死嘛

开拆

好重的铝合金

感觉挺热

拧下铝合金散热

看看热死的灯珠

基板是粘在散热片上

这个真是铝基板 。

拆开驱动看看
绝缘胶带包的太严 ,两根输出线都是掉的。

这温度也太高了 ,

整流模块

肖特基二极管

恒流驱动 芯片。

高压电容

看出是非隔离驱动 。

板子背面 ,热的很 ,绝缘胶带都没有活性了。

拆解感触两点 :
一、设计有问题,散热挺大,内里仍然很热,驱动电源热,灯板热。
二、非隔离驱动电源,绝缘做的不科学 ,包严了 驱动电源散热不好 ,包不好容易漏电,安全问题不能忽视。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偷工减料的LED灯,这种设计,寿命长不了

网友A:
电源故障之前,批发一包仿流明灯珠,导热陶瓷板等,编组灯珠和电源都粘好,装在吸顶灯里,顺便加一颗风扇,从其中的三串给风扇供电,吹电源散热。

网友:
这壳子不错,打几个洞透气完美!

网友:
这LED个个都烧变色了啊,看来温度真的不低,即使个别能亮的寿命也不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故障之前,批发一包仿流明灯珠,导热陶瓷板等,编组灯珠和电源都粘好,装在吸顶灯里,顺便加一颗风扇, ...

这个方法好,再厚重的散热片被动散热都不及低转速风扇的主动散热

网友:
LED灯其实完全可以把质量提高一些

网友:
这些个小灯厂迟早要把LED灯做得臭大街       ,,,本来led理论几万小时的寿命被做成了短命鬼

网友:
灯珠不好受啊~

网友:
这外壳敢用非隔离电源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只考虑功率,不考虑寿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