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价格不菲!佳显墨水屏电子桌牌拆解

楼主(2019-11-03):
作为国内生产墨水屏的主要厂商,佳显电子也开发出一款墨水屏电子桌牌,应该是用于墨水屏的推广。由于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做无纸化会议一块,公司便采购了一个,1800大洋啊,价格不菲。

先来一个淘宝上上的截图

再看看实物照片

它是两块屏,两面可以显示不同的内容的。
通过手机APP做好页面后直接通过蓝牙或NFC将数据发送给桌牌即可显示,但是3色墨水屏刷新时间较长,不支持局部刷新,全部刷新时间大约15秒钟,所以厂家建议不要在使用过程中刷新,这也是墨水屏的硬伤。但是现在画面确实和纸张非常接近,如果像素点再高一些,几乎就分辨不出来了。

通过恢复出厂设置可以看到标识正反两面的AB,同时二维码可以扫描下载APP软件。

底部有两颗螺丝,还有一个小孔,猜想是做硬复位用的。

黑色的是一块铁板,用来配重的,拆开后验证了小孔是硬复位的,所在位置下面对应这一个复位开关。

里面配有两节南孚电池。需要说明的是,墨水屏非常省电,只有在更新屏幕内容的时候才耗电。取下电池后,屏幕画面可以长时间保持。
里面有一块主控板,蓝牙天线格外显眼。

芯片好像不多,看看反面——空空如也。

看来硬件电路并不复杂。因为墨水屏的驱动接口是SPI的,所以并不需要比较高级的MCU控制。
受屏幕排线长度所限,中间用了两块转接的PCB,同时也将NFC天线转接过来。

仔细看看电路板上仅有的两个芯片,个头大一点的型号为PHY6202。PHY6202蓝牙芯片是一款具有强大性能,高灵活性的超低功耗芯片。同时支持低功耗蓝牙、蓝牙5.0、蓝牙MESH、ZigBee、谷歌Thread、Mist等多种通信协议,面向智能终端周边设备、智能语音、智能家居、智能制造、智能交通等应用。
PHY6202使用一颗32位ARM? Cortex?-M0 芯片。内核M0相对于nRF51802和NRF51822处理性能要好,以及灵敏度比51822还要好!因此,它可以直接驱动墨水屏。但是因为它没有NFC功能,所以才出现了旁边的一个小个子芯片。

它是由广州立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块NFC芯片。玩单片机和学单片的的朋友应该对立功不陌生,尤其是在大学学51的时候。FM11NC系列是符合ISO/IEC14443-A协议,并带有I2C或者SPI接口的NFC通道芯片,可以为只有接触接口的mcu提供一个非接触通道,使MCU可以和读卡器或者NFC手机进行实时的数据交互。至此,以上两个芯片便可完成所有功能了。仔细看看,发现塑料外壳是一体的。那么屏幕是怎么装上去的呢?仔细观察,发现屏幕外面应该是贴的一张膜,果然,撕下后就看到屏的真身了。

轻轻撬了一下屏幕,纹丝不动。估计使用双面胶粘的。这个不到2mm厚的屏真的不敢去大力出奇迹。公司的财产,不便宜啊。本来是录制了个屏幕刷新的视频,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官网上看看。刷新过程是先刷成黑白,在刷红色,其间屏幕会闪烁多次。至此,拆解完毕。工作较忙,手上没有比较新奇的东西可拆,所以发帖较少。写的不好,大家多多担待!

网友:
这玩意要1800,果然还是采购的钱好赚

网友:
看到车床和齿轮图标就不想多说!!!!!

网友:
果然高大上的东西,价格高,屏够大,上得了台面

网友:
这玩意挺好玩,就是这价格,呵呵…

网友A:
这款墨水屏绝配按钮式频谱示波器万用表,关机后自动保持数据一段时间。

网友:
如果不是经常用,还不如用纸呢!纸还能降解,这个可是废弃后还污染环境

网友:
双色的不便宜啊

网友:
牛掰,价格主要在屏幕上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屏为什么这么贵?

网友B:
这么贵!不如直接用电纸书加个底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款墨水屏绝配按钮式频谱示波器万用表,关机后自动保持数据一段时间。

刷新一次要15秒,你确定能当示波器?

网友D:
这玩意儿是用在哪些应用场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是用在哪些应用场合呢

开会,放在座位前面,正面显示唐纳德特朗普,背面显示Donald Trump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会,放在座位前面,正面显示唐纳德特朗普,背面显示Donald Trump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墨水屏绝配按钮式频谱示波器万用表,关机后自动保持数据一段时间。

黑白双色的支持局部刷新,需要0.3秒。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贵!不如直接用电纸书加个底座

总有人买单。都爱面子嘛(不能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新一次要15秒,你确定能当示波器?

要15秒的话,万用表也不能用了。只能温度计和时间。好像2019年夏天后的不少超市,价签也采用无纸化墨水屏系统,低端的需要编程器,高端的无线通讯。

网友:
桌牌这东西,又不是需要天天换。就算是需要天天换,1800块钱也够折腾好多年了。这种东西估计也就是政府部门和财政拨款部门能采购,反正费用花不完,使劲造

网友(2020-06-17):
如有需求可联系我,价格全国最优,免费提供会议桌牌系统。定制开发各种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