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光驱diy安装到台式机用

楼主(2019-11-03):
想必很多人都有笔记本位装固态硬盘,拆下闲置的光驱,这光驱丢之可惜,要么购买一个移动光驱盒做成移动光驱,由于是USB供电,难免因为电力不足而出毛病,用起来也很不方便。所以想能不能装在台式机上用,今天没事便做了尝试。用一台式旧光驱,把读碟机芯取掉刚好放.
还算美观吧!

在此把制作过程分享给大家
找来报废光驱,大光驱套小光驱

然后拆拆拆

我在侧面也开了一个洞,方便插线。
完工以后装在电脑上

下面是关健,如何接线,笔记本光驱的插线,数据线还是和台式一样sata插上,电源插需要改造成下面这样。

电源线就用台式机光驱电源插改造。

台式机sata供电插头改造

台式机电源线,红线为正5伏,黄线12伏。笔记本光驱只用5伏就OK了。
台式机sata电源插头,都是三个金手指连的一根线,前三个金手指刚好没用,刚好把红线移到这个线位上来,把第1个金手指扳断,因为一是空脚,虽是空脚,接了十5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保险期间还是把第1个金手指给折断。

最后再把原台式机的碟仓门取下来,正对光驱灯,和应急开舱位,打两个小洞。便于看指示和断电开舱门。用热熔胶贴上去。还没有完全凝固,就开一下舱门,能够保证位置准确,也不至于把舱门给粘死。
舱门按钮就不用管它啦,因为我发现这样安装,出仓键按了没反应,出仓只能在电脑上弹出。这样也不影响使用。

就这样完工了。还行吧!

网友:
改造的挺到位,转接成USB口更方便一些。

网友A:
三星金将军,好老的光驱,应该十几年了

网友:
不错不错。旧物利用

网友:
真的挺有想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金将军,好老的光驱,应该十几年了

象是06年自己拼装的第一台电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金将军,好老的光驱,应该十几年了

机子内写的02年产的,应是03嘛04年买的比较合理,记得这光驱自己拆开修过13年ide转sata还服过一年役,老家伙经用。

楼主:
以后这作品可以做为光驱变迁的文物

网友B:
哈哈,我前几天也是这样把笔记本的刻录机改装到了台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前几天也是这样把笔记本的刻录机改装到了台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前几天也是这样把笔记本的刻录机改装到了台机使用。

改法和我一样?

网友:
这个办法好~学习了

网友C:
这供电不敢用,怕短路。。。
一个带供电转换口的托架也就十几块

网友:
没意思,还不如改成USB接口的移动光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供电不敢用,怕短路。。。
一个带供电转换口的托架也就十几块

10几块可以买个移动光驱盒了,diy的乐趣感受不到,废物利用,利国利民。

网友:
笔记本光驱应该还是刻录光驱,挺好

楼主:
主要我是pcie转m.2硬盘的老主板,做系统盘装系统要光盘方式装,所以废物利用。

网友:
好多年没碰光盘了,不知道现在还有啥用

网友:
可以哦。很不错。啥时候来个把音响diy到光驱的   我想装,但找不到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