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新国标的公牛排插

楼主(2019-11-03):
新找到的公牛排插,新国标的,感觉还是老的好。
这款外观还行,里面也是一体铜条的。跟以前公牛习惯的焊接有点点不一样。

渣渣的电阻感觉烧了

网友A:
螺丝怎么解决打开的?

网友:
这指示灯的电阻都热得把外套烫黑了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怎么解决打开的?

论坛神器啊。挺好用的

网友:
公牛比较坑。。。。

网友:
三角插位零火铜片太近了吧

网友:
廉价一字改锥加矬子解决,凸十字螺丝用金刚石砂轮精加工。

网友:
接头居然是锡焊的,不太好,应该 电弧焊和氩弧焊啥的。

网友:
公牛指示灯烧电阻是通病,我都用200K电阻换掉100K的,亮度没什么变化

网友:
除了广告做得好,看不出这牌子还有哪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