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温度计接30米的导线影响精准度吗

楼主(2019-11-03):
温度计接30米的导线影响精准度吗

网友:
这种温度计本身就不精准,30米肯定是有影响的,最好用屏蔽线,与强电线路分开走线

网友:
30m有影响吧,如果表头可以校准的话校一下应该还可以。

网友A:
看样子像CU50电阻的铜线的质量好的话,影响会小些,这种机器就是通过检测热电阻的阻值来测量温度的。使用长距离使用会有影响的,工业上长距离传送都是用热电偶,陪补偿导线来准确检测温度的。

网友:
看导线阻值和温度传感器的最高最低温下的平均阻值比,大概可以知道误差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CU50电阻的铜线的质量好的话,影响会小些,这种机器就是通过检测热电阻的阻值来测量温度的。使用长 ...

工业上长距离也用热电阻的 3线制接线。热电偶要用补偿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上长距离也用热电阻的 3线制接线。热电偶要用补偿导线。

是的那种三线是带线路补偿的,自然可以远距离传输啦。

网友:
你这种一定会有误差的,我也怀疑我的室外无线温度计会否不准确!

网友C:
可能加了30米线反而准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加了30米线反而准了呢

这样的脑袋好使!

网友:
你这种是热敏电阻温度检测的,肯定有影响。

网友:
家用测量的热敏电阻一般是10K@25度或5K@25度,在这附近每度变化的阻值很打(NTC特性),所以几十米的线,影响不会很大。当然越粗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