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华阳代工众泰吉姆尼5008的原车cd带空调显示(JNJ6405A/B)

楼主(2019-11-03):
JNJ6405A/B

有没有点vfd的意思

空调部分不知什么协议 不会点亮

网友A:
拆过几台车机里面都很干净,楼主这个什么使用环境,里面这多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几台车机里面都很干净,楼主这个什么使用环境,里面这多灰?

这位兄台有所不知 一般比较差的车 密封都不好 这车里面可脏了 后喇叭在后备箱两侧 拆后喇叭时候喇叭都看不出来颜色了 都是土 开过一个比亚迪f0 安全带拉出来都是土

网友B:
我感觉只要是有独立高频头的车机收音应该都不错。

网友C:
众泰 吉姆尼 标致5008都用同一款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只要是有独立高频头的车机收音应该都不错。

收音还行 插个小螺丝刀还能在室内收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众泰 吉姆尼 标致5008都用同一款车机?

哈哈哈 这款车是众泰5008 皮尺的吉姆尼 所以民间戏称众泰吉姆尼

网友(2020-01-08):
其实众泰2008和5008是买的丰田特锐生产线,发动机用的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