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表上的通信设备,可能是通信设备

楼主(2019-11-03):
邻居电表箱旁边发现一个东西,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捡回来拆了看看。

拆完之后看里面的东西,结果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哪哪都是干什么的都有什么作用,反正拍下了照片,看谁对这个感兴趣能够帮在下解释解释,给不懂这个的人科普科普
我知道的就是上面有两个LED小灯,能够指示发送和接收,其他的就都不认识了

1. 正面,写着厂家型号之类的,上面两个洞分别对应着里面板子上的两个LED灯,显示发送和接收数据,我是猜的但应该没猜错

2. 侧面

3. 背面,两组插头

4. 壳子分两片,卡口扣在一起的,打开卡口就拆开了

5. 电路板上元件多的一面,好多东西,都不认识

6. 电路板上的局部1

7. 电路板上的局部2

8. 电路板上的局部3

9. 蓝色的一个东西,看不清楚

拆完了,装好送回去

网友:
载波模块,青岛鼎信产的

电表采集到的信息通过它,再把信号调制到电力线向上级设备传输,省下了单独部通讯线的麻烦

网友:
不是写了吗,载波通讯,就是利用电力线传输信号的,简单理解,这东西类似于电力猫,不用单独铺设网线什么的

网友:
好像只是个信号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