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丢弃的开关插座等物品

楼主(2019-11-03):
装修方留下的,从商场里拆回的,都是好的。空开测电阻也都正常。不要了。收起备用。

网友A:
电池竟然还有1/12的电压

网友:
好多空开啊。

网友B:
如果也把服务员MM一块扔出来就好了。。。。

网友C:
筒灯看着是烧了颗灯珠,烧半短路了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也把服务员MM一块扔出来就好了。。。。

扔出来也不敢要,怕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筒灯看着是烧了颗灯珠,烧半短路了
等牙膏ing

没有烧,看着以为是铁锈,但是又不是,好像是什么染料的东西,能擦掉

网友:
装修房子的时候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竟然还有1/12的电压

镍镉电池,一般只坏一节,去掉坏的电压还会高。

网友:
LED灯应该换一个灯珠,最好不要短接

网友:
那大家伙是漏保么?家用不上呀

网友:
大开关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