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居委会给我们这里发了个太阳能路灯,等我拆完再安装。

楼主(2019-11-03):
我们在街尾,几户人家没安装路灯,
就到居委会领取了一个太阳能路灯。
太阳能板大约30*30cm

背面的接线盒。

LED灯珠倒是不少,不知亮度如何。

缺角的那颗是太阳能充电指示灯,白天充电的时候会一闪一闪。

路灯外壳就是这种结构固定的。

先测量一下,电池电压只有2.9v,估计恶了很长时间。

好大两节锂电,估计有1号电池大,容量12000毫安,这种和18650比较,哪个更好。

所有东西都集成在led灯板上。

红外接收头,还有个小遥控器控制开关,
有好几种模式,
常亮,自动,上亮,3,5,8闭小时后关闭。

电压太低,亮度不行,安装好后充电试试。

网友:
这灯珠也太集中了吧,电池还是太小,浪费了这么大的太阳能板,这么多灯珠,8小时常亮,应该撑不了三四天,遇到连续雨天就亮不起来了,而且秋冬天,8小时也不够

网友A:
铝基板居然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
感觉使用的时间不会太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基板居然用热熔胶固定!

怎么可能用热熔胶呢?应该是玻璃胶

网友:
一年后还得再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基板居然用热熔胶固定!

最好是回流焊无铅焊锡,但是灯珠塑料会悲剧。或者酷冷搏液态金属散热,便宜的话有可固化灰颜色导热硅胶。

网友:
电池这么小,能亮一晚上咩

网友:
32700电,3.2Ⅴ,铁锂?12AH,作动力电爽,再领一个,4节应急电。

网友:
电池是有点小了。

网友:
电池仓空间有余量,还有改造的空间,跟居委会申请经费进行升级

网友:
散热不够好

网友:
灯珠好密集

网友B:
3.2V应该是比亚迪那种磷酸铁锂的,锂电有过冲过放保护吗?好像没看到,这玩意boom起来可厉害了

网友:
我能到你们那领一个吗?

网友:
红线黑线的焊锡一看就是垃圾的有铅锡,中国的制造业真落后

网友C:
感觉这么小的电池,应该顶不了多少个小时

楼主(2020-05-08):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么小的电池,应该顶不了多少个小时

这个能用一晚上没问题,已经连续使用半年,每天晚上常亮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用一晚上没问题,已经连续使用半年,每天晚上常亮那种。

这个真是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V应该是比亚迪那种磷酸铁锂的,锂电有过冲过放保护吗?好像没看到,这玩意boom起来可厉害了 ...

如果是 3.2V 的铁锂,应该不会 Boom。。。如果是 三元锂就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