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个动脉采血器

楼主(2019-11-03):
动脉采血器主要是用于采集、初级保存动脉血样以进行体外诊断试验。采血器的EclipseTM 针头带有锁扣式防护罩,具有按压可使EclipseTM针头的针管被固定在凹槽内,防止针尖意外刺伤的特性。

包装上全是英文说明

左上角的中文标签、使用方法示意图

中文标签特写

打开包装,里面是带针头的采血管、一块橡皮还有采血管的盖子

这个采血管和常见的注射器不同,针头连接的地方有螺纹,可以盖上盖子

象普通针管,针头可轻易拔下

拉出活塞杆,里面的活塞比较松散

活塞是空心的,靠一小块塑料固定

取下的活塞

塞子不是密封的,有漏气孔

压缩里面的空气,根本没有回弹力

抽吸时有回吸力,但一放手就漏气了

看来那个活塞相当于一个止回阀,允许流体单向通过,采血管加个钢珠可以放到油壶上当小泵用。
感谢观看!

网友:
大河爱莎19.9的硅脂也是这种拧上的

网友:
就是个改进的注射器,里面含有抗凝剂!

网友:
血气针,采动脉血做血气分析的专用注射器
之所以活塞漏气,是因为动脉血不是抽,靠血压自己流到注射器里面去

网友A:
外国进口?!!国内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国进口?!!国内产不了?!!

进口的利润空间大

网友:
这个东西见着用过,之前的老板,杨姓,岁数不小了,住院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见有人给他采动脉血,在手腕子内侧捣鼓半天,然后让用力压着,但是可能我力气用的有点儿大吧,老板说疼,非让我松松,结果没多久他那里就鼓包了。。。

网友:
进口的产品质量保证

网友:
釆动脉血好痛,技术不行很难扎到动脉,抽完太用力按又会肿起来。还会痛几天。

网友(2020-12-06):
同楼上观点,动脉采血是个技术活还哼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