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 大众 迈腾B8 事故车 车灯拆散点亮,顺便求助怎么配透镜或者柔光

楼主(2019-11-03):
车灯外观就不发了,现在已经是拆散了
一团,一个做汽修的亲戚送的。
有一个国产小的驱动
还有个大的日产驱动
转向灯
大灯
两个,一个远光一个近光,左边近光。
近光已经拆了一边反光了,LED灯珠可以看见
拆另外一边,是梅花螺丝
反光是塑料的
中间那个也拆
这里面还有个小LED

也就是说一边3LED
拆塑料件,忘了干什么的了,好几个月了
后面,明显两个散热器。拆开分离
分开了,大坨铝。黑的那个框架也是铝的。
两个近光灯珠
铜基板
丝印
后面散热。
看看铝框架
上面有个小LED,不知道叫什么什么灯。日行灯??还是什么。。。
后面散热。很不错的了,对于这个小体积灯珠来说。
尝试点亮,表找出GND
接好。
眼要瞎。。。
这是远光灯
嫌晃眼,,,放个魅色充电器挡一下。才3秒没有,悲剧发生了。。。冒烟了。。。
居然烧熔了。。。。才3秒不到啊
然后是黄色转向灯
看看电流。这是单独远光灯
这是单独近光灯
这是黄色转向灯
两个大灯合计
两个大灯+转向
电池11v
看看远光灯照的
近光灯没反光,没效果了
用可调,这是最低工作电压,再低就闪了
这应该是标准,,车上的电压
顺便把远光拆了
下近光上远光
看看灯珠,远光,有4个灯芯
这是近光,仔细看也是2个
这个小灯。。。。。
无意中发现小灯后面有个一汽
看看转向灯
塑料熔在上面的,不方便拆了
看看小驱动
插头。
大驱动
插头有个杠杆拔出来
插座
尝试拆开驱动,螺丝拆了,仍然撬不开。就不拆了。
仍然不死心,拆散线,研究大灯中间那个小灯怎么亮。。。。哎。。。这一坨。。。。
整理出大驱动的线,3粗1细,分别GND、远光、近光,细的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然后远近灯各引出一条线到小驱动,测了一下,是GND。。。。剪掉就能单独远近灯用了。不影响的
小驱动负责转向灯和两个大灯中间的小灯
接好线研究
胡乱接,发现某两个接头一起接到+之后,两个小灯亮了。看了一下,这两个不能单独亮,必须一起的。
不是很亮的东西
继续胡乱接。哦豁?!隐藏功能?转向灯居然有白灯
这是正常的转向灯黄色
黄白一起,,,;暖光发粉色。
全家福。
总电流
找出两个玻璃
很大很厚
凸面向灯。这样效果
凸面向天,这样效果。。。。。
最后是调高低的电机
nmb的电机?
看不懂的东西
这是伸缩杆
下面
插线的
拔掉
支架拆掉
很小的东西。。。这个电机谁用得上就付邮拿去吧。连接线断了一个插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当电动车车灯用?我打算一个照地,一个平时不亮,用于提醒那些逆行的三轮、搭客仔关灯和避让(简称流氓灯),,,12v已经不要考虑,车上已经有12v了

楼主:
前排瓜子花生汽水板凳

网友:
瓜子花生汽水板凳

网友A:
  楼主对公共财产有特殊爱好、、、、鸟。

 楼主对公共财产有特殊爱好、、、、鸟。

网友:
图好多好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公共财产有特殊爱好、、、、鸟。

这眼睛是真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公共财产有特殊爱好、、、、鸟。

你要的话可以拿去玩哈,,,那个数字我玩不转。全新的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的话可以拿去玩哈,,,那个数字我玩不转。全新的哈

  你还是拿去交易区换M币合适、、、、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拿去交易区换M币合适、、、、鸟。

支持

网友B:
这么小的LED居然这么亮,很N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LED居然这么亮,很NB啊

一个芯就3w,然后几毫米的空间封装了4个3w,当然亮。就是发光太过于集中了

网友:
不错,散热到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公共财产有特殊爱好、、、、鸟。

当肝的才能拥有这种特殊爱好吧?一般人这种爱好,爱了也白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肝的才能拥有这种特殊爱好吧?一般人这种爱好,爱了也白爱。

爱来干什么。。。那玩意有啥用。。。

网友D:
迈腾B8的大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迈腾B8的大灯。

百度了一下,确实一毛一样

网友:
我也有这个,不知道怎么接线点亮

网友:
我也玩这个 玩过很多种灯了  奔驰几何多光束 宝马激光 在没有原厂模块下 用其他模块点亮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摸索出来 这里面夹带着很多。。。。。。灯玩的没意思了  现在就研究大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