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磁带,光盘等和书哪个能保存时间长

楼主(2019-11-03):
家人收藏的老书已经变黄
但是我的磁带 光盘等完全没事 拿出来很正常 没有任何问题
即使是捡来的标签掉色的磁带都还可以放出正常的声音

如果二十年以后还会是纸质的书继续损坏
而磁带和光盘还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我选择硬盘

网友:
我都是多个方法保存,机械硬盘比较不错

网友:
书一般放家里干燥的地方保存80来年没关系,磁带和光盘一般放家里保存不了这么久

网友A:
还是要看保存条件,适合的话都可以很长时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保存条件好的话,书放上几百年是没问题的,但其他两种还有待检验。

网友:
我保存的许多光盘已经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保存条件,适合的话都可以很长时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保存条件好的话,书放上几百年是没问题的,但 ...

但是磁带的类型有很多种 比如普通的录音磁带 录像带 等很多种 能保存的时间肯定不一样
目前看到的现象就是书已经开始损坏 磁带 光盘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保存条件,适合的话都可以很长时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保存条件好的话,书放上几百年是没问题的,但 ...

几百年除非真空包装

网友:
我认为书保存时间最久,磁带第二,光盘最短。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硬盘靠谱。因为那些包括光盘(镀膜)都会受潮湿空气氧化而变质,硬盘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磁带的类型有很多种 比如普通的录音磁带 录像带 等很多种 能保存的时间肯定不一样
目前看到的现象就 ...

刻录盘不到5年全读不出来了,主板送的驱动光盘反正十几年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刻录盘不到5年全读不出来了,主板送的驱动光盘反正十几年都没问题。

刻录肯定不行的 厂家的技术不一样做出的光盘保存时间长

网友: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书和磁带怕潮。磁带怕磁。光盘不怕磁,但是怕机械损伤和高温。书可以直观看到损坏程度,有坏的迹象可以备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吧,鸡蛋多放几个篮子总是对的。

网友:
家里光盘都有十来年了,就是一般那样在个抽屉里扔着,有几张爆皮了,皮掉下来就成了半透明塑料片了,其他的多数都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看产品质量的,光盘一般不超过5年,磁带要看保存环境,书要看墨水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百年除非真空包装

现在的古籍那时候哪有真空包装啊,无非就是防潮和防虫,连恒温恒湿都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硬盘靠谱。因为那些包括光盘(镀膜)都会受潮湿空气氧化而变质,硬盘应该没问题。 ...

硬盘也是和大气相通的,只是中间透气孔过滤了空气。

网友:
刻石头上保存时间比较长

网友:
十几二十年以后,磁带(指的是电脑用的磁带)或许还可以用。光盘,自己看看目前买的电脑哪有光盘?硬盘,目前接口都换了好几次了吧,ide硬盘想读都不容易了。u盘,目前看来type-c是主流了,现在的U盘接口都不兼容了。还是书本保存时间久一点。

网友:
这个答案明显是书, 都是千年为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