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0年前的飞利浦GoGear MP3,本来以为不会翻车,结果还是翻了,求大神

楼主(2019-11-03):
08年买的飞利浦GoGear播放器,就是下边这家伙,用了差不多五六年,电池报废开不了机了。
前段收拾家务又翻了出来,心心念念想换个电池,刚好有个拆过的pos机,感觉电池尺寸大小差不多,这个电池容量只有0.9wh,如果能装进去应该能播放十来个小时吧。,就准备试试。

焊好导线,贴好交代,本来以为大功告成了,结果开机屏幕只有微微亮,就像下图这样,不知道是屏幕坏了还是屏供电问题,播放正常。

本来想想算了,权当没有屏幕,听个响就行,盖上后盖那一刻,崩溃了。。

电池稍微厚了一点点,盖子扣不上。。。谁知道哪里有这个类型的电池,让俺再去捡个垃圾

网友A:
这种屏好像时间长了显示就这样。

网友B:
一元POS机里的那种并几个上去应该也行,或者蓝牙耳机的电池,要找不好找,除非定制了,话说这机器当年很想买,外观很喜欢,不过容量太小还是没下手

网友:
电池挂在机外

网友C:
这想法不错,那何不一不做二不休,把电路改装到移动电源里面?

网友:
外壳开孔,破腹产
电池主动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想法不错,那何不一不做二不休,把电路改装到移动电源里面?

你看它外形似风筒,其实是个剃须刀 ..........

网友:
X宝行车记录仪电池402030

网友D:
用热熔胶给MP3做一圈中框

网友E:
屏幕显示暗淡是oled屏的寿命问题,通病,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显示暗淡是oled屏的寿命问题,通病,无解

抽屉里有两个创新小石头也是这毛病,一直以为是屏供电的问题,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好像时间长了显示就这样。

不知道引脚定义,本来要买一个,怕再翻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元POS机里的那种并几个上去应该也行,或者蓝牙耳机的电池,要找不好找,除非定制了,话说这机器当年很想 ...

当年还不便宜呢,我这个是1G的,三百多大洋。
准备继续捡垃圾,pos机电池差不多,稍微大了一点点。话说昨天有个推销pos机的,后来竟然让我交押金,拉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想法不错,那何不一不做二不休,把电路改装到移动电源里面?

可以可以,能放音乐的移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热熔胶给MP3做一圈中框

准备买个电池,再投资十来块钱

网友F:
干嘛花那闲钱呢直接用硅胶把电池粘后面就行了,我的mp3就是这么干的都好多年以前改的现在抽屉吃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嘛花那闲钱呢直接用硅胶把电池粘后面就行了,我的mp3就是这么干的都好多年以前改的现在抽屉吃灰呢。 ...

没买,配上的电池表面不是很平,还是把后壳稍微磨了一点下去,最终还是装下去了,勉勉强

网友:
某宝搜搜,应该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