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不能生产电池容量大的手机呢?

楼主(2019-11-03):
一天一充,实在麻烦,远不如10年前的手机。这是倒退。
为什么不能生产电池容量大的手机呢?我不在乎手机厚一些。我希望大批量生产制造店日容量10倍目前容量的手机。
其实国外有这样的手机,功能都现在安卓手机一样的。

网友:
你不在乎手机变厚,不代表别的用户不在乎啊,厂商手机发布会,把厚度数值精确到两位小数了,可见对手机厚度的掌控非常重视,这方面尤其是自己家的高端或者旗舰机器上更重要,千元低端机也许可以厚一点,但用户数比较少吧。

网友:
其实,你可以搞一块20安时的锂电,用502胶水贴在手机背面上就可以了。。。。。。。

网友A:
试试只打电话,续航会提升很多

网友:
朋友,你需要的是移动电源

网友:
买块背夹式电池挂:手机背面

网友:
锂电池  里的锂活性很高, 就是很易燃,易和其他物质发生反应。
锂电池的潜力已经在十几年里被挖掘的七七八八了,
同样体积进一步增加容量 ,
那么燃烧爆炸的风险就会成倍增加。
以前的单节3.7v(4.2)电池 已经升级成3.8v(4.35v)。
在没有新的科技 新的材料之前,
估计最多提升个一两成,
但是风险会是成倍的。

note7 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了,
生产缺陷还是装配缺陷造成 极板变形,
当充电或放电电流过大时就会造成温度超过材料极限,
造成起火爆炸了。
消费电子 安全稳定是第一的。

估计专家们还正在研究石墨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只打电话,续航会提升很多

开玩笑,电话和屏幕是最大的耗电设备

网友C:
为什么不生产小屏幕手机?

网友:
除了大伙说的,手机还有重量问题,不在乎厚度不代表不在乎重量啊,重到一定程度拿着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生产小屏幕手机?

  使用手机的都是老年人,小屏幕手机,使用时要配放大镜、、、、鸟

网友:
不在乎手机变厚,不在乎

网友:
楼猪恐怕不知淘宝为何物,一万多毫安时的手机多年就有。联发科性能也不是很差。你有这个需求完全可以去买。

网友:
有5厘米厚的手机,18650好几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电话和屏幕是最大的耗电设备

信号不好最耗电,套餐送的垃圾智能机一直不用,实测电池只剩1500毫安左右。
有一次拿帮人测SD卡,结果忘了关机,飞行模式连着wifi待机17天还剩4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信号不好最耗电,套餐送的垃圾智能机一直不用,实测电池只剩1500毫安左右。
有一次拿帮人测SD卡,结果忘 ...

射频发射的时候功耗最大,你飞行模式又不开屏幕当然省电了

网友:
手机待机电量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像微信这类到app又占空间又耗电

网友:
有大容量的电池,我用小米max3不玩游戏两天一充,玩游戏一天一充或者一天半,你说的老手机和现在功耗没可比性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劲量手机,就是做5号7号电池的那个劲量,它的手机目前最大的电池容量是18000毫安时,待机90天,续航2天+(它这个续航还是一直不间断的在播放视频玩游戏,一般的手机6-8小时就没电了)但是它的厚度也是正常的手机的2-3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生产小屏幕手机?

去看看多亲qin2pro,我在用,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