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582求助

楼主(2019-11-03):
SF2582金士顿E100的好盘拆了贴TH58TAG7S2FBA89颗粒16贴不知怎么总是有颗粒报错,捣了颗粒也不行
<?xml version = "1.0"?>
<Genesis_Log>
    <Log_Body>
~~~~~~~~~~~~~~~~~~~~~~~~~~~~~~~~~~~~~~~~~~~~~~~~~~~~~~~~~~~~~~~~~~~~~~~~~~~~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Mon, 11/04/2019 @ 06:11:30
                  End Time: Mon, 11/04/2019 @ 06:11:57
             OverallResult: FAIL
                  ExitCode: (0x10090007:SF_GENESIS_FLASH_TEST_ONLY_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FLASH_TEST
                  argv[2]: 3:0:0:0
                  argv[3]: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argv[5]: q
                  argv[6]: LOG=/root/妗岄潰/1_a_DATETIMESTAMP_3.0.0.0_FLASH_TEST_RESULT.log

                  Log File: /root/妗岄潰/1_a_DATETIMESTAMP_3.0.0.0_FLASH_TEST_RESULT.log
                  Hostname: a
           Host IP Address: 127.0.0.1
               Port Number: 1
                DeviceName: /dev/sg1
        SF_Genesis Version: v1.5.21.20110919-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0.20110919-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5.21.20110919-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0.20110919-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1, SandForc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Mon 11/04/2019 06:11:30]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FLASH_TEST
                      argv[2]: 3:0:0:0
                      argv[3]: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argv[5]: q
                      argv[6]: LOG=/root/妗岄潰/1_a_DATETIMESTAMP_3.0.0.0_FLASH_TEST_RESULT.log
                     ~~~~~~~~~~~~~~~~~~~~~~~~~~~~~~~~~~~~~~~~~~~~~~~~~~~~~~~~~~~~~

[Mon 11/04/2019 06:11:30]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3:0:0:0'
[Mon 11/04/2019 06:11:35]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3:0:0:0'
[Mon 11/04/2019 06:11:40]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Mon 11/04/2019 06:11:40]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Mon 11/04/2019 06:11:45]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3: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1'
[Mon 11/04/2019 06:11:45] - Proceeding to perform the requested FlashTest() operation on device: /dev/sg1
[Mon 11/04/2019 06:11:45]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1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Serial No. = -FLASH_TEST
         World Wide Name = q
  ~~~~~~~~~~~~~~~~~~~~~~~~~~~~~~~~~~~~~~~~~~~~~~~~~~~~~~~~~~~~~~~~~~~~~~~~~~~~~~~~~~~~~~~~~~~~~~~~~~~~~~~~~~~~~~~~~~
[Mon 11/04/2019 06:11:45]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Mon 11/04/2019 06:11:46]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mfp
[Mon 11/04/2019 06:11:46]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Mon 11/04/2019 06:11:46]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5139)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Mon 11/04/2019 06:11:46]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Mon 11/04/2019 06:11:46]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Config record: 25139
[Mon 11/04/2019 06:11:46]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flashware image: 25139_fw_cl_slc_Toshiba_16Gb_TH58TAG7S2FBA89_4Q_4C_2D_PP_R00468_s512.vic
[Mon 11/04/2019 06:11:46]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manufacturing image: 25139_mf_slc_Toshiba_16Gb_TH58TAG7S2FBA89_4Q_4C_2D_PP_R00468_s512.vic
[Mon 11/04/2019 06:11:46]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1...
[Mon 11/04/2019 06:11:46]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Mon 11/04/2019 06:11:46]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Mon 11/04/2019 06:11:51]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Mon 11/04/2019 06:11:51]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18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Mon 11/04/2019 06:11:51]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Mon 11/04/2019 06:11:53]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Mon 11/04/2019 06:11:53]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Mon 11/04/2019 06:11:57]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8
                 Die Count: 2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180 | N7,N9                                      |    FAIL |
+------+------+------+------+--------+--------------------------------------------+---------+
| 0    | 0    | 0    | 1    | 0x0180 | N7,N9                                      |    FAIL |
+------+------+------+------+--------+--------------------------------------------+---------+
| 0    | 0    | 0    | 2    | 0x0180 | N7,N9                                      |    FAIL |
+------+------+------+------+--------+--------------------------------------------+---------+
| 0    | 0    | 0    | 3    | 0x0180 | N7,N9                                      |    FAIL |
+------+------+------+------+--------+--------------------------------------------+---------+
| 0    | 0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0    | 0x0180 | N7,N9                                      |    FAIL |
+------+------+------+------+--------+--------------------------------------------+---------+
| 0    | 1    | 0    | 1    | 0x0180 | N7,N9                                      |    FAIL |
+------+------+------+------+--------+--------------------------------------------+---------+
| 0    | 1    | 0    | 2    | 0x0180 | N7,N9                                      |    FAIL |
+------+------+------+------+--------+--------------------------------------------+---------+
| 0    | 1    | 0    | 3    | 0x0180 | N7,N9                                      |    FAIL |
+------+------+------+------+--------+--------------------------------------------+---------+
| 0    | 1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1    | 3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0    | 5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4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4    | 0    | 1    | 0x0180 | N7,N9                                      |    FAIL |
+------+------+------+------+--------+--------------------------------------------+---------+
|
[Mon 11/04/2019 06:11:57] - Completed the requested FlashTest() operation on device: /dev/sg1
[Mon 11/04/2019 06:11:57]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Mon 11/04/2019 06:11:57]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Mon, 11/04/2019 @ 06:11:30 </Start_Time>
        <End_Time> Mon, 11/04/2019 @ 06:11:57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10090007:SF_GENESIS_FLASH_TEST_ONLY_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FLASH_TEST
                  argv[2]: 3:0:0:0
                  argv[3]: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argv[5]: q
                  argv[6]: LOG=/root/妗岄潰/1_a_DATETIMESTAMP_3.0.0.0_FLASH_TEST_RESULT.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root/妗岄潰/1_a_DATETIMESTAMP_3.0.0.0_FLASH_TEST_RESULT.log </Log_File>
        <Hostname> a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0.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1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1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5.21.20110919-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0.20110919-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Mon 11/04/2019 06:11:57]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1 ****** FAIL ******
用903测试颗粒坏块每颗都是8个坏块高手指教用的 25139  25140的固件都不行

楼主:
颗粒测试确实PASS
<?xml version = "1.0"?>
<Genesis_Log>
    <Log_Body>
~~~~~~~~~~~~~~~~~~~~~~~~~~~~~~~~~~~~~~~~~~~~~~~~~~~~~~~~~~~~~~~~~~~~~~~~~~~~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Mon, 11/04/2019 @ 06:02:25
                  End Time: Mon, 11/04/2019 @ 06:02:55
             OverallResult: PASS
                  ExitCode: (0x00000000:SF_SCT (0000h): Command complete without 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FLASH_TEST
                  argv[2]: 3:0:0:0
                  argv[3]: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argv[5]: 1
                  argv[6]: LOG=/root/妗岄潰/1_a_DATETIMESTAMP_3.0.0.0_FLASH_TEST_RESULT.log

                  Log File: /root/妗岄潰/1_a_DATETIMESTAMP_3.0.0.0_FLASH_TEST_RESULT.log
                  Hostname: a
           Host IP Address: 127.0.0.1
               Port Number: 1
                DeviceName: /dev/sg1
        SF_Genesis 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Mon 11/04/2019 06:02:25]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FLASH_TEST
                      argv[2]: 3:0:0:0
                      argv[3]: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argv[5]: 1
                      argv[6]: LOG=/root/妗岄潰/1_a_DATETIMESTAMP_3.0.0.0_FLASH_TEST_RESULT.log
                     ~~~~~~~~~~~~~~~~~~~~~~~~~~~~~~~~~~~~~~~~~~~~~~~~~~~~~~~~~~~~~

[Mon 11/04/2019 06:02:25]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3:0:0:0'
[Mon 11/04/2019 06:02:30]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3:0:0:0'
[Mon 11/04/2019 06:02:36]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Mon 11/04/2019 06:02:36]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Mon 11/04/2019 06:02:41]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3: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1'
[Mon 11/04/2019 06:02:41] - Proceeding to perform the requested FlashTest() operation on device: /dev/sg1
[Mon 11/04/2019 06:02:41]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1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Serial No. = -FLASH_TEST
         World Wide Name = 1
  ~~~~~~~~~~~~~~~~~~~~~~~~~~~~~~~~~~~~~~~~~~~~~~~~~~~~~~~~~~~~~~~~~~~~~~~~~~~~~~~~~~~~~~~~~~~~~~~~~~~~~~~~~~~~~~~~~~

[Mon 11/04/2019 06:02:41]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Mon 11/04/2019 06:02:41]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mfp
[Mon 11/04/2019 06:02:42]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mfp
[Mon 11/04/2019 06:02:42] - file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Mon 11/04/2019 06:02:42]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Mon 11/04/2019 06:02:42]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Mon 11/04/2019 06:02:42]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Mon 11/04/2019 06:02:42]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5139)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Mon 11/04/2019 06:02:42]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Mon 11/04/2019 06:02:42]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5139
[Mon 11/04/2019 06:02:42]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5139
[Mon 11/04/2019 06:02:42]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5139_fw_cl_slc_Toshiba_16Gb_TH58TAG7S2FBA89_4Q_4C_2D_PP_R00468_s512.vic
[Mon 11/04/2019 06:02:42]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5139
[Mon 11/04/2019 06:02:42]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5139
[Mon 11/04/2019 06:02:42]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5139_mf_slc_Toshiba_16Gb_TH58TAG7S2FBA89_4Q_4C_2D_PP_R00468_s512.vic
[Mon 11/04/2019 06:02:42]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Mon 11/04/2019 06:02:42]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Mon 11/04/2019 06:02:42]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Mon 11/04/2019 06:02:47]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Mon 11/04/2019 06:02:47]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18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Mon 11/04/2019 06:02:47]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Mon 11/04/2019 06:02:50]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Mon 11/04/2019 06:02:51]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1 (0x0001)...
[Mon 11/04/2019 06:02:51] - Number of pages per block = 64
[Mon 11/04/2019 06:02:51] - Page size reported by firmware = 8768
[Mon 11/04/2019 06:02:51] - number of logical sectors per physical page = 8
[Mon 11/04/2019 06:02:51] - Processing pages = 8
[Mon 11/04/2019 06:02:55]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1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8
                 Die Count: 2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4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5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6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7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1    | 1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1    | 1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1    | 1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1    | 2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4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4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4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4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4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4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4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4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5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5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5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5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5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5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5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5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6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6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6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6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6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6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6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6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7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7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7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7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7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7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7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7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128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2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126
-----------------------------------------------------------------------------

~~~~~~~~~~~~~~~~~~~~~~~~~~~~~~~~~~~~~~~~~~~~~~~~~~~~~~~~~~~~~~~~~~~~~~~~~~~~~~~~~

[Mon 11/04/2019 06:02:55] - Completed the requested FlashTest() operation on device: /dev/sg1
[Mon 11/04/2019 06:02:55]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Mon 11/04/2019 06:02:55]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Mon, 11/04/2019 @ 06:02:25 </Start_Time>
        <End_Time> Mon, 11/04/2019 @ 06:02:55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PASS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00000000:SF_SCT (0000h): Command complete without 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FLASH_TEST
                  argv[2]: 3:0:0:0
                  argv[3]: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tmp/FW_PPRO_6_1_8_Release.1115287.release--123456/25139.123456.driveconfig
                  argv[5]: 1
                  argv[6]: LOG=/root/妗岄潰/1_a_DATETIMESTAMP_3.0.0.0_FLASH_TEST_RESULT.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root/妗岄潰/1_a_DATETIMESTAMP_3.0.0.0_FLASH_TEST_RESULT.log </Log_File>
        <Hostname> a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0.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1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1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Mon 11/04/2019 06:02:55]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1 ****** PASS ******

网友:
我靠,别告诉我这盘不能自己开卡,因为能自己开卡,主控也不错,我屯了好几块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看看有没有大神能搞定的

网友:
又一个咸鱼买板子的。。。。。金士顿2582本身随便开没问题,咸鱼这批板子包括前一阵所谓的0通电全新盘都是上过服务器操过的,如果你对你的颗粒焊接很有信心并且已经确认了颗粒没有被干废的情况下请检查主控焊接,因为2582本身就是发热大户,很可能把自己弄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