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芯片精灵的用法。

楼主(2019-11-03):
各位兄弟姐妹芯片精灵怎么用的呢?

楼主:
谢谢各位能指导。。。。。。

网友A:
难道不是先开软件,然后插优盘么?还能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先开软件,然后插优盘么?还能吃?

烤着吃,炸着吃,涮着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先开软件,然后插优盘么?还能吃?

内存卡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