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字型E14的LED灯拆解

楼主(2019-11-03):
E14见过比较多的是玉米灯和球泡LED灯,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发光体像一个一字螺丝刀头的梯形LED灯,所以百度和淘宝搜了一下,可能关键词不对,没找到!索性拆了看看内部。

正面,可以很清晰看到里面的电容

侧面,黄色发光体的中间好像是透明的

灯座,比较难拆,直接暴力撤下,中间的直接就是一根金属丝与电路板相连

发光体,上面是塑料,与灯座相连的部分好像是陶瓷的,一根金属丝直接连接到灯座的侧面

保护外壳,是透明的,与内部的发光是有空隙的

发光芯,外面好像是用一种软胶灌封的,看起来非常干净

电路板正面,一个整流桥和一个高压电容

电路板反面,一个恒流源芯片和外围的两个电阻,两个与底座相连的焊点也在这面

发光灯珠,刮开发光芯外面的软胶能看到里面似乎有电路,百度了下也没找到这种是什么灯珠,不知道是关键词不对!不知到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全家福,由于这种灯比较小,很难拆,暴力拆完就没法复原了,最后的尸体来张全家福!

网友A:
这是集成灯珠,俗称的COB,里面有很多个LED芯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集成灯珠,俗称的COB,里面有很多个LED芯组成的。

谢谢!怪不得搜LED灯出来的不是同类型的

网友B:
啊。。。拆之前先来个亮灯图看看效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拆之前先来个亮灯图看看效果嘛~~~

没有E14的灯座,所以才拆的

网友:
体积更小更方便

网友:
好像是线性方案加高压COB灯珠,好的话应该有非隔离降压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