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速度与激情]山地车变形计

楼主(2019-11-03):
山地车搞了一个月,终于完成了【山地车变电动】48v500w控制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85

【山地车变电动】“高端”宽电压车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76

各种主要配件汇总

很奇怪对不对,没有电池,大家猜一下哪来的

先看看电池吧

电压48v容量14ah,重5kg

这根线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磁铁能吸住,估计是18650

接一下充电线

哦不对,这样会放烟花的

这就对了,开始充电

接下来主角上场

稍微磨一下安装孔

400w电机

完美安装,买这个轮子的时候我还担心开档不够,安装时发现多了不止一点点。。。

同学送我一个后货架

装个遥控开关控制acc,大灯,电压表

虽然这个开关是30a的,但是控制器内部电容比较大,接电池的时候有很大的火花,怕影响继电器寿命,就控制acc吧

链条有点脏,洗洗更健康

后轮装好了,装后箱

THEN

接线端子有轻微发热,换个25a的

侧面的开关控制遥控开关的电源,遥控开关是上电默认断开的,好评

速度那么快,油压刹车不能省

车头

说一下车子美中不足的地方:
一  电池不是动力电池,急加速会掉4v左右的电压
二  没有刹车断电,不敢用自动巡航
三  车辆重心偏后

开了几天,快没电的时候记录的数据
充满电能开45km左右

E N D

我是CXK,我得得到200个M币才能露脸哈哈哈哈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哦!

网友:
cxk?不是qbl吗好像qbl才收费看脸

网友:
这个星恒是动力电了,掉电那么多是因为功率太大了,14a配500控制器确实略大了点。如果配的刚刚好的话一般压降在2v左右(大单体)

网友:
上库仑计。电压表可以扔了。

网友:
可以考虑给电池箱贴上贴皮,这样看上去更和谐。

网友:
楼主骗人的,我是进来看激情的,那有激情,楼主亮个胳膊,是基情吧!

网友A:
控制器有2个个刹车信号入
新换的车把应该有个刹车信号
把原来的车把也换了,不带空速的就行,应该有个刹车信号

网友B:
我前年给山地车加装了个中置电机,主要用于到周边钓鱼。去年欢喜了一年,骑了1200公里的样子,结果重庆今年3月份开始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年的雨,8、9月份不下雨但40多度的室外温度也不可能骑车出门,于是吃灰了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年给山地车加装了个中置电机,主要用于到周边钓鱼。去年欢喜了一年,骑了1200公里的样子,结果重庆今 ...

这样改脚踏板不会跟着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有2个个刹车信号入
新换的车把应该有个刹车信号
把原来的车把也换了,不带空速的就行,应该有个刹车 ...

没有,zoom油刹没有传感器,定制版的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改脚踏板不会跟着转吗??

踏板中轴要换成类似后轮飞轮那种单向轴承,所以不会跟着转,好处就是车子重心没怎么变,无电骑行也没有磁阻。

网友C:
表示楼主你隔壁城市的比较没机会玩,凡事带电的自行车都给偷偷摸摸的,不然就渣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年给山地车加装了个中置电机,主要用于到周边钓鱼。去年欢喜了一年,骑了1200公里的样子,结果重庆今 ...

在重庆骑车?真锻炼身体+代步两不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楼主你隔壁城市的比较没机会玩,凡事带电的自行车都给偷偷摸摸的,不然就渣都没 ...

哪个城市?深圳?广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zoom油刹没有传感器,定制版的太贵了

塑钢补土做一个安装座

网友:
支持下楼主   好棒棒啊   骑累了开电动   开烦了换脚动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有2个个刹车信号入
新换的车把应该有个刹车信号
把原来的车把也换了,不带空速的就行,应该有个刹车 ...

没有传感器自己改个呀;不就是个小开关吗;想办法用树脂胶粘上;顶头用带弹性的钢片打磨一个也粘上不就行了;电车没有刹车断电影响也太大了

网友:
楼主是个爱折腾的家伙,更重要的是个动手能力强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