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翻车的夏科怎么搞?

楼主(2019-11-04):
当时读卡器太慢没有跑圈,放手机有问题,爱奇艺视频每集都卡住,今天才风扇吹着垃圾读卡器跑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软件直接退出了,错误从开始到最后,没有规律,时间过了太久,后悔当时嫌跑圈麻烦,当时第一次拷贝文件4个G就出问题了,我还以为是FAT32不支持4G以上的问题

这个还能怎么利用下?

网友:
扔了吧,别费劲折腾了。

楼主:
H2testw时间太久了,跑了18G,又没有问题?

网友:
不能存重要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H2testw时间太久了,跑了18G,又没有问题?

把电脑的虚拟内存关掉再跑试试

网友:
杂牌不就是这样么,看着便宜,但你心里没底,买回来得做测试,不翻车你也没赚因为你要花额外的时间精力去测试,翻车就更亏了

网友A:
买这样的货心里没底吗?翻车就接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样的货心里没底吗?翻车就接受吧

最开始我是不信的,看了论坛上的人买了没问题所以我就没测,根本就没想过是不是托儿,或者这事发生在我身上

网友:
也买了一个没测也没用  整个3.0的读卡器试试看2.0牛屎多  根本撑不住跑圈

网友:
售后,字数补丁

网友:
果断垃圾桶……

楼主:
urwtest过不了,H2testW没问题,但是实际这个卡在几个手机使用看视频是不行的。所以,H2testW这个软件根本就是假的。看到的人以后别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
扔坑即可,这东西本身就没啥购买的意义

网友B:
重新量产吧,看看真实的容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量产吧,看看真实的容量是多少

tf卡用什么软件量产?

网友:
我有个这样的U盘,现在32G量产成8G用。

网友:
早说了这玩意不行……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楼主:
昨天试着插电脑已不能识别,电脑死机,电脑连关机都不能,拔了内存卡就好了,垃圾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