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SZUNE USB3.0 SD/TF读卡器 改造,升级1536

楼主(2019-11-04):
如同优越者R002A一样,空着(SPI flash),少了两颗电阻(R6R8),一颗电容(C19)
.
电阻,电容来自一张报废的SONY索尼记忆棒和一个损坏的TP link路由器

涂上BGA焊膏,在20倍放大镜下码放好元件

三个读卡器全部满血

套上外壳

刷1536:biggrin:

配上SD卡(10年质保)

网友A:
改后速度增加了还是怎么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B:
GL3224两种封装,这个一个不支持双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后速度增加了还是怎么的?不是很明白

刷固件解决ASM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L3224两种封装,这个一个不支持双读吧

不支持双读

网友:
大神,改完之后的效果是

网友:
以后再来点运动相机记录仪改造帖子,加固件提取攻略等,好像两个联咏96660可以互刷,两个凌阳icatch也可以互刷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固件解决ASM兼容性问题

既是如何,能够读取更大容量的内存卡?

网友D:
双卡双读版的不知道是不是上满元件,打算买个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是如何,能够读取更大容量的内存卡?

解决插在ASM上的卡死和不识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卡双读版的不知道是不是上满元件,打算买个看看了

双读版本没有这个造型的,有点遗憾

网友E:
能不能说一下电阻电容的值?
我也想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说一下电阻电容的值?
我也想改一下

看着外形像就随便拆的

网友:
电容可以看着颜色选,电阻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读版本没有这个造型的,有点遗憾

买了一个,精简了SOP-8的焊位,改造不了了
性能和单读的一样,1532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说一下电阻电容的值?
我也想改一下

不需要上电阻电容
看INF列表里面买STD的直接焊上就可以了
贴电阻电容好像可以支持DUAL的
双卡双读的(绿联)3224直接上的是DUAL

网友(2020-01-05):
楼主,能教下我这个怎么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