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用优惠购1元多的灯板做了个灯!

楼主(2019-11-04):
以前有个非常差的灯,板子坏了(阻容炸了,现在里面还有碎屑),就留有一灯壳,最近看到优惠购1元多的灯板,就买了个安上了正好合适,呵呵

1、接线非常简单

2、灯板加了个散热片还是非常热烫,拿在手上不超过3秒就要放手,不知道能用多久,反正便宜用坏了不心疼

3、安上大小正好合适

4、组装好的样子

5、用台灯接口试了一下还是非常亮的,有双层罩子也不太刺眼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备用

网友:
强强联合,我多拣几个备着

网友A:
建议降低电流再用,减少发热延长寿命。

网友:
把灯板自带的柔光罩去掉吧,外面有一个就行了,里面那个柔光罩对散热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降低电流再用,减少发热延长寿命。

一体化的板子热量跑得快,上面的电阻不好拆,没有大功率电烙铁啊

网友:
想办法加风扇好些,只是封死的灯珠,给风扇9伏取电不太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