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57量产不成功:Initial Param Fail(FlashID Found in DBF Database)

楼主(2019-11-04):
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是如图提示~

网友:
把3257enba flashdb里这一行,的82改成92试试。
@ 45 DE A4 82 76 57

网友:
DBF库里没有这个ID要自己改,可能还牵扯道要改flash.set文件
@ 45 DE A4 92 76 57 01 28 00 E0 01 82 06 00 3F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3C 10 10 21 // SanDisk 8K512-(MLC)(1CE) M0325 19nm MLC // steven
Star_SM3257ENBA_O1231这个版本有

网友(2019-12-27):
我以前的优盘是3257的,用是这个工具量产的,设置方法也是照上面的,发图你看下。

网友(2021-05-22):
我这个怎么弄啊,哥哥姐姐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