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SMT行业用的点胶机(手机BGA点胶工艺设备)

楼主(2019-11-04):
拆机保养点胶喷头,此机器用于PCB贴片元件点胶,下面上图!
点胶喷头0.2mm
材质比较硬,里面是喷头,高速撞针(钨钢材质),密封胶圈

准备拆解

撞针撞击行程,数值越大行程越大,胶点就越大,反之就小。
(SMT行业点胶工艺需要控制点胶重量,可以控制一个胶点的重量,有高精度称重装置)

胶量感应器

胶水管接口

黑色的是高速脉冲电磁阀,用来控制撞针

喷头拆解

撞针

撞针气缸部分

全部拆解

正常点胶中

网友A:
什么手机的主板?

网友B:
这玩意要是买汉高乐泰的,贼贵

网友C:
这些工业设备肯定都用上了价格不菲的零配件,但是为什么该死的序列号是默认的西文字体Times New Roman? 给人一种山寨的感觉,或者这玩意本来就是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工业设备肯定都用上了价格不菲的零配件,但是为什么该死的序列号是默认的西文字体Times New Roman? 给 ...

是国产的,点胶机是国内行业前三的厂商,标的字体很多都是以前做非标设备的供应商!都是缓慢成长起来的,配件很多东西没有那么规范,如果这些要走出国门那肯定要规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手机的主板?

不会在国内售卖,销往巴基斯坦、印度、非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要是买汉高乐泰的,贼贵

设备价格就看采购怎么谈选哪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国产的,点胶机是国内行业前三的厂商,标的字体很多都是以前做非标设备的供应商!都是缓慢成长起来的, ...

德森的?算不上行业前三吧。
这阀也一般,不是他们自己做的,买的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森的?算不上行业前三吧。
这阀也一般,不是他们自己做的,买的别人的。 ...

以销量来算前三

网友:
单指点胶机的销量,远远谈不上前三。我在上家公司也是做点胶的,2010年我就开始玩喷射阀了。我设计的喷射阀有超过4000只用在iphone的点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