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46en+ 镁光大S 跑rdt通过 ,但是开卡Reset fail

楼主(2019-11-04):
自己做的两个sm2246en的ssd,用的是大S颗粒编号PFB70  spectek 编号是 FBNL06B256G1KDBABJ4 ,版型颗粒如图,贴上flash id和镁光原厂的一样,识别都正常,跑rdt顺利通过,坏块也不多,原本以为一切正常,结果开卡死活不通过,每次都是verify isp 之后reset fail ,然后掉盘,上电都不识别,必须短接,求助啊~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工具?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我用这个版本开过L06B,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工具?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我用这个版本开过L06B,你试试。 ...

我就是用的这个啊~有需要什么特殊设置吗~

网友B:
常见硬盘盒、电脑主机、系统之间不配合导致开卡失败。xp系统下不挑硬盘盒,win7/10系统用JM20329-D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硬盘盒、电脑主机、系统之间不配合导致开卡失败。xp系统下不挑硬盘盒,win7/10系统用JM20329-D比较稳妥 ...

为啥跑rdt一点问没有呢,哼哼的就跑过了,坏块数量也不是很多,我用虚拟机xp开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硬盘盒、电脑主机、系统之间不配合导致开卡失败。xp系统下不挑硬盘盒,win7/10系统用JM20329-D比较稳妥 ...

我的就是JM20329D,一直兼容性贼好的

楼主:
每次都是这个STEP : Reset device  (0x5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次都是这个STEP : Reset device  (0x51)

试试拆了重新焊接,先上一片试试,有次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最后全拆了换了另外一款主控板结果不支持,在换回去,单帖,结果一次过,在全部贴好,还是一次过,就是那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拆了重新焊接,先上一片试试,有次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最后全拆了换了另外一款主控板结果不支持,在换 ...

神奇的是我跑rdt一点问题没有啊,两个都顺利跑完了,要是焊接不行rdt应该要跑不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奇的是我跑rdt一点问题没有啊,两个都顺利跑完了,要是焊接不行rdt应该要跑不过吧~ ...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参数值得商榷,不然HDTUNES早就报警了~

楼主:
似乎是解决了~把序列号位数改低一点,由原来的20位改成12-13位就通过了,从来没见过这么扯犊子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似乎是解决了~把序列号位数改低一点,由原来的20位改成12-13位就通过了,从来没见过这么扯犊子的原因。 ...

你这故障表面上是闪存问题,但是实际真的不好说,为啥能把序列号改短点就能用,因为SMI某些固件很笨,会划分特殊的区域存放ISP,这一部分不稳定了就会导致RESET fail,但是从我这么多盘的经验来看,F有问题,频率过高,焊接问题,主控板电气性能差,连接了特殊跳线(好像是R24)都会导致这个错误,建议控制变量使用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故障表面上是闪存问题,但是实际真的不好说,为啥能把序列号改短点就能用,因为SMI某些固件很笨,会 ...

好的,我在试试r24是做什么用的,还有就是怎么才测试电气性能不太稳定的元器件~

网友E:
看下背面保险电阻吧,我有一次换保险立马好了,那个保险压降竟然有1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背面保险电阻吧,我有一次换保险立马好了,那个保险压降竟然有1V

这么神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