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闲鱼淘坏固态改U盘翻车——玩冷门颗粒需要谨慎。

楼主(2019-11-04):
闲鱼买了块2246xt+三星UFS的坏固态,大家知道UFS也是可以改U盘的,而且性能不差。
开过NAND定义的UFS是不能再贴SM3350的,但是可以继续开NAND定义,从大树家买了SM3268三星BGA95的U盘板子,准备开干。

坏固态的脚位和U盘板子的脚位是完全对的上的。

买来的板子带锡球,直接吹上。

作案中……

贴了2个,插电脑都没识别颗粒,不知道是颗粒问题,还是没焊好,也或者锡球太小没接触上。
贴第三个,终于识别了。

这个UFS里用的是三星16nm的MLC NAND,有现成的参数和ISP,直接量产。

然后就是各种失败了。

正片工具量产失败。

黑片工具也失败。

以为是工具问题,找大树要了专用的三星UFS软件包,结果一样失败。

没什么思路了,请大佬们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9-11-14 21:58):
重新焊接后开出来了,写90读145,速度不错。对了,用的大树给的专用工具开卡。

网友A:
我还是乖乖玩EMMC吧!我觉得和焊接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不然为什么要上那么高大上的印刷,SMT,回流焊等设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乖乖玩EMMC吧!我觉得和焊接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不然为什么要上那么高大上的印刷,SMT,回流焊等设备 ...

EMMC开了NAND定义,还能贴NS108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C开了NAND定义,还能贴NS1081吗?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懂。

EMMC开了NAND定义,就相当于原固件掉盘了吧。看1081的原理,不是说1081就相当于一个可以组raid的读卡器嘛,掉了盘的EMMC应该是都不行了。

网友B:
多年的经验告诉你,最好不要留板上的锡球,如果它还是锡浆时就有益无害,如果熔化成锡球了就有害无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的经验告诉你,最好不要留板上的锡球,如果它还是锡浆时就有益无害,如果熔化成锡球了就有害无益。 ...

你是说新的U盘板子上的锡珠也不能留?

网友C:
最好重新植锡在焊接,极有可能是锡珠大小不同,焊接高低位   有可能有空焊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重新植锡在焊接,极有可能是锡珠大小不同,焊接高低位   有可能有空焊的点 ...

嗯,烙铁坏了,买了新烙铁,到了再折腾。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烙铁坏了,买了新烙铁,到了再折腾。

烙铁就能搞BG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就能搞BGA?

光有烙铁玩不了bga,但玩bga必须需要烙铁。

网友:
硬盘这东西还是稳定些好,翻车事小,数据事大

网友E:
这个3267可以直接开,但得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3267可以直接开,但得转接板

没人做bga95的转接板吧?

网友F:
板上或者颗粒上有的是无铅锡球,保险的是刮掉重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上或者颗粒上有的是无铅锡球,保险的是刮掉重新上

没有对应脚位的植锡网,暂时搁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做bga95的转接板吧?

无奈有卖啊,之前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