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翻新表面发粘的充电宝并更换充电口为Type-C接口。

楼主(2019-11-04):
  待打理的充电宝是几年前JD买手机的赠品,表面是所谓的类肤材质,虽然手感很好但容易粘脏。时间长了表面还开始发粘和掉皮(见下面并排的两张图片),这几天有空把它打理了一下,顺便把充电口换成Type-C接口,以便适应家里MicroUSB线越来越少的现状。。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去除表面的橡胶涂层,试过用手搓、用刀刮都不太理想,后来用刷锅用的钢丝球解决问题。一边用水冲着一边用钢丝球刷,效果好效率高,虽然表面会有些细微的划痕,但喷上漆后就看不到了。下面是清洁前后两外壳的对比,上面白白嫩嫩的是洗白白了的,下面的黄脸婆是还没处理的。

  表面喷磨砂漆,用的是上次喷键盘剩下的,效果还不错,这次没上光油,上了光油(哪怕是磨砂的)后这种亚光磨砂的质感差很多(上次喷键盘的经验)。

  充电口换Type-C,焊盘必需不合适,各种切切改改最终效果还不错。

  假组时才发现忘记在喷漆前先把充电口切成Type-C的形状了,只能切了再补漆了,最后也没补漆,用记号笔一涂了事。

  最后装好,外观完美,Type-C头插拨顺畅,没白忙活。

  实际上白外壳喷白漆最好,这样将来有掉漆也不明显,可惜手头没有现成白漆,所以只能喷成黑的,将来有掉漆的话用记号笔修补。

网友:
5V2A对于现在的手机来说有点弱了,不过用于别的上面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不支持快充的话,更换C口母座还好,支持快充的话,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快充的话,更换C口母座还好,支持快充的话,不好焊…

没错,所以直接换Type-C没压力,不用考虑引脚定义啥的,接好电源引脚就完活。

网友B:
打个蜡会不会比光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蜡会不会比光油好

没试过,手头也没有。

网友C:
一直想把手机充电口换成Type-C,没敢动手

网友D:
在这种小板子上作业,请教下用什么固定板子方便拆焊,焊接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种小板子上作业,请教下用什么固定板子方便拆焊,焊接之类的

台钳即可,当然我这里什么都没有,用手按着或拿着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把手机充电口换成Type-C,没敢动手

不好改,手机空间太小。

网友(2020-02-18):
高手啊  这个我们都想到过  但是没人真正动手改过啊

网友:
这种涂层,用酒精擦,很好擦掉。

网友(2021-03-07):
一直想更换母座,一直没机会练手

网友E(2021-09-14):
你好,请教下图上micro口那5个触点是怎么接typeC母座的,typeC母座买的是6P那种吗

网友:
一般充电宝容量太小,不如拆电池

网友(2021-10-14):
引用 楼主:
没错,所以直接换Type-C没压力,不用考虑引脚定义啥的,接好电源引脚就完活。 ...

这样接充电电流能超1A吗?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教下图上micro口那5个触点是怎么接typeC母座的,typeC母座买的是6P那种吗 ...

同问,材料选择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