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西门子贴片机(SMT)贴片头拆解保养(难得一见哟!)

楼主(2019-11-04):
西门子贴片机(贴片头)拆机图片少,下次尽量多点,就看你们点赞啦!

这个头是泛用机的,贴大元件的专用头(大BGA之类的),下次上西门子高速贴片机旋转头拆机图片。
两个黑色的是贴片吸嘴
控制电路板,严格说这个是接线板,控制IO板不在机头上!

负压产生器,用于吸取元件

吸嘴卡扣,可以更换不同型号吸嘴!

下面这个带条形码的光栅感应器,下面是光栅尺

中黑色二维码是角度旋转马达
不要小看这一个贴片头部,价格相当贵

头部升降线性马达(直线电机),精度由光栅尺控制

网友A:
在富士康看见过贴片机,一大片都是日本进口松下的。都是漂亮的厂妹开这些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富士康看见过贴片机,一大片都是日本进口松下的。都是漂亮的厂妹开这些机器。 ...

厂妹只会用,上料而已,真正维护的有专门的工程人员。

网友:
SMD设备师路过,展示一下三星用的贴片机
车间设备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38812
车间设备二~富士双轨贴片机+松下NPM生产线|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414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妹只会用,上料而已,真正维护的有专门的工程人员。

只看到了厂妹。。。

网友C:
看来lz是SMT行业人士啊。这个贴片头里应该还有个平衡重力的磁弹簧吧?

网友D:
咋保养?吹走表面的浮尘就行了吗?

网友E:
这个是西门子生产的机器,还是给西门子做产品的机器,S7-200SMART,是这个生产的不?

网友:
头上有个称重传感器,是检测贴片压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西门子生产的机器,还是给西门子做产品的机器,S7-200SMART,是这个生产的不? ...

西门子贴片机肯定是西门子生产的,西门子其他产品不排除代工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保养?吹走表面的浮尘就行了吗?

除尘,上专用油,清洁DP,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lz是SMT行业人士啊。这个贴片头里应该还有个平衡重力的磁弹簧吧?

就是一个弹簧,没有磁力弹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西门子生产的机器,还是给西门子做产品的机器,S7-200SMART,是这个生产的不? ...

这个准确的讲不是西门子,而是ASM,原先是西门子的工业装配部门,后面不想做了,卖给了ASM

网友:
工业母机啊,上面的零件好多都是非批量生产的。。。

网友(2019-12-15):
引用 网友A:
在富士康看见过贴片机,一大片都是日本进口松下的。都是漂亮的厂妹开这些机器。 ...

说得俺好想进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准确的讲不是西门子,而是ASM,原先是西门子的工业装配部门,后面不想做了,卖给了ASM ...

叫西门子电子与装配系统,内部代号seas,最早叫物流与装配系统,06年拆分,物流关门了。电子装配部门11年卖给Asm了。销售服务还都是那一票人。

网友(2020-01-28):
居然用到了直线电机

网友(2022-09-02):
行业第一大品牌,肚子里还是有真材实料的

网友:
集成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