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苹果手机2A快充电源哪个好?

楼主(2019-11-04):
乐视QC3.0貌似不能2A快充,只能1A;
2A快充电源哪个性价比高啊,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用ipad的不就好了

网友A:
乐视的这个充电头我充iPhone试过最高只有1.2A,正常情况下都是1A左右,应该是兼容协议的问题
两种情况吧,第一种买一个充电头,因为新版的苹果iPad的充电头插口那的都是D+D-是短接的(iPad的充电头iPhone也可以用),以前那种安卓5V2A的差不多都可以,便宜一点的小米的紫米、航嘉、绿联、飞宏....都可以,价格不超过20元。要求高点的可以弄个苹果iPad原装10W的充电头,二手充新的那种一般在35元左右
第二种情况,觉得上面的充电头做工用料什么都没有乐视这个靠谱的,超值。买个转接头插上就可以了,也就几块钱,动手能力强点的还可以弄一对USB公头母座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视的这个充电头我充iPhone试过最高只有1.2A,正常情况下都是1A左右,应该是兼容协议的问题
两种情况吧, ...

感谢分享,这个转接头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转接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