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Bombardier(庞巴迪)车用启动继电器(型号5855)结构、原理详细分析!

楼主(2019-11-04):
在拆解分析开始前,有必要对启动继电器进行一下简要介绍:
-------------------------------------------------------------
在摩托车上,电启动系统电路如下图

其原理很简单:
当点火开关闭合,启动开关按下后,启动继电器得电,主触点闭合,进而启动电机加电转动,启动发动机
发动机启动后,释放启动开关,启动继电器断电,电机停转,电启动过程结束

在电启动系统中,启动继电器就是一个关键部件,其功能会决定只有电启动的摩托车是否能使用
启动继电器难点
其触点需要短时通过几十A的电流(和车型关系大,一般排量越大,电流越大),容易烧蚀,对触点材料要求高
其次进水也会大大减少使用可靠性和寿命,因此防水也有高要求

一般继电器按产生吸力原理分为拍合式(簧片)和吸入式(铁芯)
手上这个Bombardier(庞巴迪)车用启动继电器属于吸入式继电器

Bombardier(庞巴迪)是个加拿大公司,其摩托车上用的继电器属于美式结构,而偶国常用的是日式结构
-------------------------------------------------------------

下面就跟偶来看看这个启动继电器到底如何

照例先是外观
顶面

侧面

前后侧

底面
塑料安装板

这个接插件就是连接线圈的

型号是5855

线圈电阻约为4.6欧
即励磁电流2.78A(蓄电池电压按12.8V算)

静触点两端在不通电时是断开的

拆掉的螺母和垫圈

再看静触点
为减小电阻,采用紫铜
用铁垫圈固定在外壳上

准备拆解
翻来覆去,就看见这里有组装痕迹
看样子是超声波焊接的

直接锯开
分成上下两部分:触点组件和线圈组件

先看上半身
外壳上能大致看出焊接前的结构,凹凸配合再超声焊

取出动触点-铁芯总成

盖和静触点

触点是三角凸面的,可以自适应动触点位置

翻过来拆静触点垫片

实在搞不下来,只能从缝隙里看到密封O型圈

楼下分析动触点-铁芯总成

楼主:
动触点和铁芯是一体的
各部分如下:

底面是铁芯

装配后导磁板固定,铁芯是活动

这种电磁原理,导磁板和铁芯自然必须导磁

导磁板上这个缺口不知道有啥用

顶上是动触片,两侧仍有烧蚀点

动触片与铁芯轴不是固定的
如果固定,触点压力会受励磁电流影响

动触片下是触点弹簧,就是它来提供稳定的触点压力

动触片貌似镀银的,但烧蚀仍然严重

顶部是铁芯弹簧,不通电时复位铁芯用

铁芯弹簧是卡装的,方便装配

铁芯轴上用的是挡片,貌似旋铆工艺

看完上半身,再看下半身

下面主要是线圈组件
中间孔用来容纳铁芯,这就是吸入式这个名称的由来

线圈外侧包裹导磁环

开有定位缺口

导磁铁环可以取下

上下是对称的,方便装配

表面的划痕是锯开时留下的

底座上对应的定位凸条

剩下的底座和线圈

线圈也可以拔出

楼下看线圈

楼主:
线圈组件结构

底部是插座和下导磁板

看结构,线圈导线和插座是卡接的
倒是省人工焊接了

推测的装配工序

下导磁片可以拆下

插上铁芯

自由状态时压到底,通电后会被吸向上导磁板

来个动图方便看

底座上的插片,与线圈配合

细看定位凸条

爆炸图

最后来个全家福

由于装配结构不一定能看清楚

偶还是上个结构解剖示意图

原理很简单:

就是通电后,线圈产生磁场,通过上下导磁片和中间导磁环把磁场聚集在铁芯和上导磁片之间,磁场克服弹簧弹力推动铁芯向上直到形成闭磁路
同时铁芯上推动触片和静触点接触,形成通路。形成闭磁路后,系统达到稳态,即使励磁电流下降50%,触点也不会释放,这样还可以在启动时电池电压降低情况下维持

这个启动继电器优缺点:
1.动触片足够大还带自适应,还是很给力的;看超声焊+O型圈,密封也应该可靠
2.装配无需动烙铁焊接,应该相当省人工了
但看铁芯簧比较弱,而且使用塑料一体安装板,估计耐振性有欠缺

通电吸入铁芯,这就是吸入式的来历,有机会再拆拍合式启动继电器给大家看
美式和日式启动继电器原理差不多,就是结构差异大,一时半会也说不清
等拆了日式的再发帖子给大家品评

网友A:
真详细,这是又要精华的节奏呀!火钳刘明

网友B:
不让打赏了,元首的帖子就是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详细,这是又要精华的节奏呀!火钳刘明

已经申精,就看版主了

网友C:
这个比汽车上的少一组线圈。和直流接触器差不多

网友D:
触点烧蚀  是所有这类继电器的最大弱点,,好像一直都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

网友E:
谢谢分享!拆解、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F:
謝謝分享  恭喜祝贺精华

网友:
谢谢分享,手里以前有几个都被工人拆铜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让打赏了,元首的帖子就是详细~

拆少见的玩意就多写了点,平时也没这么多精力

网友:
不焊接会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好贴!解说很详细!可惜骚版又封顶了。。。。。

网友:
恭喜加精,来得及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汽车上的少一组线圈。和直流接触器差不多

汽车的还没见过,多的线圈干嘛呢?

网友:
牙膏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点烧蚀  是所有这类继电器的最大弱点,,好像一直都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 ...

嗯嗯,这部分是个正反馈过程,只要电流大,有触点继电器就避免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拆解、讲解的很详细。

客气了,少见的玩意就多写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謝謝分享  恭喜祝贺精华

感谢扬扬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