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微观拆解希捷320g硬盘磁头

楼主(2019-11-04):
挂了

正面

开盖,单碟320g 双磁头。

拆掉寻道电机上盖磁铁

两片磁铁和磁头

接口

音圈电机线圈

轴承

控制芯片

磁头支撑结构和钢带排线

排线细节

钢带排线反面特写

正面

磁头反面

侧面

磁头正面

放大看看

长方体形状

顶部引线

左右两面的固定结构

侧面磁头型号

弹性顶片,保证和盘片接触时有适当的压力。

分离磁头模块

底部银浆

拆下磁头模块

反面

磁头表面有坚硬的致密保护层,但是硬度不高于普通刀片。

比芝麻粒还要小,背景是我的手指,双面胶将磁头粘在手指上砂轮片磨去表层。
没看到什么

再磨薄,还是没看见明显的不同。

再磨,已经比一张纸还薄了,仍然没有明显不同。

侧面扳掉一点

还是没看到什么

反面

应该是一开始磨过头了,用另一个磁头直接磨,不取下来了,稍磨掉保护层,可以隐约看到内部类似线圈的结构。

再磨薄,应该是线圈了。

再薄一些

又磨过头了,实在是太薄了,蹭一下也许就过辙,主要结构应该集中在磁头表面0.1mm处。

磨到没只剩下基座了

找了一个结构示意图,和我拆的略有不同,但也基本差不多。可以看到线圈确实在表面很薄的部位。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真精密,微距大饱眼福

网友B:
大神出手就是精华!

网友C:
以前只用放大镜看过,这回用显微镜看,开眼了

网友D:
还是显微镜厉害 看的清楚

网友E:
磁头a磁头b那张图    我还以为在拍科幻大片呢     飞船和月球即视感

网友F: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G:
表面黑色的那层是石墨,用于降低蹭盘时候对盘体造成的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精密,微距大饱眼福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出手就是精华!

给坛友解闷,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只用放大镜看过,这回用显微镜看,开眼了

老哥也拆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显微镜厉害 看的清楚

嘿嘿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头a磁头b那张图    我还以为在拍科幻大片呢     飞船和月球即视感

还真有点像星球~

网友H:
樓主手汗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就是大师......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面黑色的那层是石墨,用于降低蹭盘时候对盘体造成的损伤

欢迎探讨~

网友I:
铜线圈?这么小怎么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手汗不少啊:)

啊。。。应该是双面胶的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铜线圈?这么小怎么绕呀

别说绕,这么细的漆包线如何生产估计都是个商业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