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d卡速度很慢,拆开看看哪里坏了,顺便修修

楼主(2019-11-04):
膜被我一不小心撕了一半

背面连个mark也没有

掰开点看看

16g容量居然2片flash,设计的够紧张,主控还是掩膜的

背面全是测试触点跟金手指

芯片怎么也查不到,不是黑片就是降级片

这个容量很奇怪,写着16,系统读出来是15,格式化完毕后,比普通16G要少几百兆,但是还不是扩容的,是不是坏块太多了,屏蔽了一些容量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反正都拆了   先把缺件补上吧

网友:
混论坛这麽久,你感觉这东西还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都拆了   先把缺件补上吧

空缺的元件都是电阻(R)不是电容(C),电容可以补,但电阻不能补或者不能乱补的,一是不知道原理图和阻值,二是有些电阻阻值很小,都是充当跳线的,补了有可能功能上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玩过DIY优盘的都知道有些主控要双贴或者上特殊制程的F量产的话,还得拆一个特定位置的电阻)

网友:
第一次看到里面的东西

网友:
这个SD卡看标签有点发黄,而且标准还是SDHC C6的应该是用了比较久了,拆开还是用的“黑片”,寿命肯定没正片白片那些好,坏块太多的可能性更大点。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TSOP48针脚有虚焊、脱焊的地方

网友:
看樣子並不防水啊。

网友:
好奇,这是怎么修的?

网友:
原来SD卡里面是这样,谢谢分享!

网友:
没发现虚焊啥的就备份下数据扔了吧~

网友:
早期主控也是硬封的

网友:
没拆开看过,长,知识了。

网友:
原来SD卡里面是这样的,长知识了。

网友B:
谢谢分享。。。。。修好没有?什么原因?

网友:
难道真的是坏块太多到寿命了

网友:
小心,线路板很薄,很容易搞烂

网友:
15G算多了,标准的应该是16×93.1%=14.9Gb,不同颗粒主控会有差别

网友:
N年前好奇也拆过一个,再粘回去的时候,粘厚了点,结果卡在卡槽里拔不出来了。。。最后,拆了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修好没有?什么原因?

没法修,没有量产工具,换了f不一定认

网友:
这种东西坏了不好修,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关键是不能存重要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