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修』拆个电脑存储好久了的诺基亚ACP-12P充电头6V电压

楼主(2019-11-04):
『X拆修』拆个电脑存储好久了的诺基亚ACP-12P充电头6V电压
库存很久的图片,前段时间成人集中授课,半个月时间,都没空开电脑。。之后又上岗证考试,总之事情一堆堆。
小姑拆迁整了一堆的电源,家里父女两也是喜欢玩电子,各种杂牌,渣牌电源一堆,掏出一点正品保留,剩下的全部丢了。

诺基亚正品,巨难拆的充电头之一

只有一个螺丝,剩下的是卡扣

想无损,还是做不到,最终还是断脚一边

外壳有诺基亚标识

电路板全貌

低压侧

高压侧

唯一光耦?

正面元件

不管咋地,用料真扎实

N年了,这线还是很结实,不像某星的,非人类设计啊。。

测电压,空载略高,不过带载估计就降下来了。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
原装货,我还有几个nokia的小方块变压器电压,没稳压的

网友:
诺基亚的电源还是比较山

网友:
10欧电阻好像是当保险用的

网友:
謝謝分享  现在就喜欢400V电容。

网友:
拍的真清楚,电压差0.04,够精确了。

网友:
自带线的,电压直接到6伏。如果用USB座输出。应该低很多,因为配的那个CA100C有升压功能

网友:
6V,不知道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虽然简陋,但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诺基亚充电器的PCB总是画的那么销魂。。。

网友:
6v给两串灯珠的led台灯用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诺基亚充电器的PCB总是画的那么销魂。。。

打赏超过。。
的确,挺圆润的。

网友:
当年大3310使用的那个方块变压器,空载9V呢

网友B:
看着四个二极管做的整流还是扎实的. EMI基本无.

这变压器像是工艺不行, 把震起来发出噪音, 给用铁丝给捆绑老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四个二极管做的整流还是扎实的. EMI基本无.

这变压器像是工艺不行, 把震起来发出噪音, 给用铁丝给捆绑 ...

这种事老式手机的充电头吧。这电压现在基本用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事老式手机的充电头吧。这电压现在基本用不到了

可以拿来充充那种蓝牙耳机?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加固了里面, 然后换了几个手头有的品牌电容

网友(2020-01-10):
这种卡扣真的很难拆。诺基亚充电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