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cd4011声光控灯电路如何改成有声音就不灭灯?

楼主(2019-11-04):
2.9元撸了个220V声光延时开关,白天不亮,晚上有声音延时约40秒就灭。
网上查了一下cd4011声光控灯电路图和原理基本都一样。
这货用楼道挺好,但我想用在自己家的洗手间,或者镜前灯就不行了,40秒必灭一次,不管这40秒内你有没有声音,40秒是不够用的。要想亮得灭后重新出声。
请教大神,如何简单的改一下,就让它能只要有声音,这40秒就重新起算,一直不灭,直到没声音40秒后才灭,这样才实用。

网友:
坐等大神,帮顶

网友:
延时电路不能重复触发,可能不太好改

网友:
加大C3容量和R8阻值,可以增加延时时间。

网友A:
增加电容延时是一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电容延时是一各方法。

增加太久还是会黑一次啊。冲凉、上厕所好像都不够。

网友:
换成热释红外线的

网友B:
曾经用这个电路改装过声控模块,4011用5V直流电供电,没发现你的问题。
我感觉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在声控灯触发之前,电路是经过负载后的220V整流后经R1和C2直接供电。灯触发之后,供电回路被SCR短路,供电电压降为SCR的导通压降,SCR的导通压降可能根本不足以驱动电路,只能靠10U的C2储存的电力工作了,等C2的电放光了电路复位SCR关断又重新触发。
不成熟的改进建议:可以试试SCR回路内串几个1N4007二极管,将SCR导通后整个电路的供电电压垫起来,另外9014组成的话放完全没必要,有源驻极体话筒的驱动能力足够触发4011,增加一路9014的话放就增加了耗电就更易导致整个系统供电不足复位。另外如果简单增加C2容量的话是否有可能造成待机状态电路供电电压过高?
这种两线制的开关如何给电路稳定供电是个问题,如果改为三线制,控制电路单独供电,那就很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这个电路改装过声控模块,4011用5V直流电供电,没发现你的问题。
我感觉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供电不 ...

高手谢谢哈,能不能仔细画一下在什么地方加1N4007?
另外,我觉得还不如用单片机来搞,应该比4011电路还简单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谢谢哈,能不能仔细画一下在什么地方加1N4007?
另外,我觉得还不如用单片机来搞,应该比4011电路还 ...

可以试试加在如上图中R1和100-6之间,也就是你实际图中四脚整流块的右下角割开加二极管4007。或者更彻底一点,割开整流块右下角,引出两条线去负载也行。
单片机还需要编程,一样需要解决供电问题。现在有专用的声控灯用控制IC,比4011简单电路甚至比单片机还简单,论坛里就有拆解图片。
你这个现在可以试试加二极管,如果不行的话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就要改单独供电,那样肯定就可靠了,不过需要引条零线上来,安装起来麻烦。

网友:
用上面的元件重新制作一个噪声计,高于多少就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加在如上图中R1和100-6之间,也就是你实际图中四脚整流块的右下角割开加二极管4007。或者更彻底一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60
这个帖子里个824(0.82uF)/400V的CBB22电容,并接在灯座输入输出端,形成一个通路,让声控电路工作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60
这个帖子里个824(0.82uF)/400V的CBB22电 ...

我分析应该是没用,加电容解决的问题是负载电阻过大,提供不了声控板工作电流,所以给负载并联一个电容给声控板供电。
而你的问题是声控板在不输出时是正常的,输出时声控板的供电电路直接被SCR短路,所以声控板在板载滤波电容放完电之后就复位了,所以你需要解决声控板怎样稳定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分析应该是没用,加电容解决的问题是负载电阻过大,提供不了声控板工作电流,所以给负载并联一个电容给 ...

好,今天试试,大概 要加几个二极管 ,正负极怎么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今天试试,大概 要加几个二极管 ,正负极怎么放?

关于加几个,方向怎样,试试看吧,如果负载没电不工作,那就是二极管反了,如果串上不起作用那就是二极管少了,如果串10个以上仍然没效果,达不到不重启的目的,那就是这种方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