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14.9购入的超人LED台灯

楼主(2019-11-04):
爱淘优惠购购入手,有好几个版本,本着折腾就入了不带电池板的,到手即拆

看外观磨具是通用的,和带电池版是一样的,可以加个18650

开关在正面,是个触摸感应开关,三挡设计,再摸一下关闭
侧面一个充电口,没有开关

拆开看到一个小的电路板,仔细看看还有一个电池接口,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可以直接接电池

调节了一下等的角度,直接不亮了,测试输出正常,估计是线断了还是哪里接触不良了,继续拆吧

测试电压5v正常,接上灯也亮了,估计焊点断了,拆解完毕,下一步改锂电,就是空间比较小,只能接一个18650,继续折腾吧!

补充内容 (2019-11-17 16:49):
已增加锂电保护板和一节18650电池,感谢

补充内容 (2019-11-17 16:59):
感谢lookball的方案,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参考一下,完美改移动台灯 14.9元乞丐版led台灯增加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460
(出处: 数...

网友:
等待加电池的答案。

网友:
加了18650就稳当了,我的刚改完,就安了一节拆机电池,废物利用吗。

网友:
看图是5V通过一个二极管降压直接给锂电充电的,自己加装一个4056吧。

网友:
看起来直接在B+B-那里接一个18650就可以了,稳妥起见接个保护板。

网友:
三种改法:
1、直接加个18650

2、加个带保护板的18650

3、tp4056一体化板+ 18650

安全性依次提高,安装难度和成本依次增加

网友:
灯板是铝基板吗?

网友:
二极管M7拆掉,用4056替换它,4056负极接到B-,正极输入接到充电口,4056 B+输出接到电源板B+,检查无误后焊上18650电池。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外壳不一样,两节18650并联 用不了几天,之前觉得能用半个月的,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