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续篇—抄板分析开关灯耗电量不变之《拆一个创享牌LED红外遥控小夜灯》

楼主(2019-11-04):
上次拆解所发的文:https://www.hvdiy.com/thread-235758-1-1.html

因为测量发现此遥控小夜灯无论开灯还是关灯状态,耗电功率基本不变,甚至关灯后耗电功率还要再略高一些,因此把电路板整体抄板分析了一下造成此情况的原因。

实际上将电路板抄了镇流电容后几个元件这部分之后就已经分析出了原因,但整个板子元件不多,所以干脆将电路板完整抄板。
经查看,造成关灯状态下整体耗电量基本不变的原因在于整流桥后的D1,丝印为36A的36V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在此电路中其作用有两个,第一是吸收在接通电源的瞬间由于镇流电容充电产生的大电流突波,第二是在三极管关断LED供电回路时保证电解电容两端电压不超过TVS稳压值。
如果没有这个稳压元件的话,一旦三极管关断了LED供电回路,则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会上升至接近电源电压,继而电解电容炸开,损坏控制电路。

当LED被关闭后,TVS承担了镇流电容的恒定电流,并将电压稳定至36V左右,所以总输入功率不变。

楼主: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35V的小功率稳压电源电路板,否则的话跳过电容降压部分给他直接供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主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超过TVS的稳压值就不会提升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35V的小功率稳压电源电路板,否则的话跳过电容降压部分给他直接供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 ...

35v 的稳压电源板不行的,这个还要给led提供恒定的电流,起限流作用,用稳压板led会过流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v 的稳压电源板不行的,这个还要给led提供恒定的电流,起限流作用,用稳压板led会过流烧坏的 ...

看电路图。12LED输入有330Ω限流电阻,2LED输入端有3.3KΩ限流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电路图。12LED输入有330Ω限流电阻,2LED输入端有3.3KΩ限流电阻。

阻容降压的led灯,你还是拆的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的led灯,你还是拆的少啊

典型阻容降压的LED灯,通常主电容取耐压250V或400V,输出电压由负载LED负责钳位,当LED出现断路故障时,主电容两端的电压迅速升高至电源电压,如主电容耐压200V~250V,则会导致电容炸裂。你说的恒流,就是镇流电容承担的整个电路的基本恒流能力。在这种电路中,LED的最大电流受镇流电容的输出电流值影响不会无限升高,所以视为有限流能力。

而我抄板的这个电路,实质上电源回路并不是典型的LED应用场合阻容降压恒流电路,由于主电容并联的TVS二极管稳压功能的存在,主电容两端的电压不会上升至超过36V。这就是他和常见阻容降压电路的最大区别。在这个电路中,LED两端的最高电压不超过36V,电流不大于镇流电容的最大恒流值,但可以小于其恒流值,富余的电流由稳压管泄放消耗。电路图中R5和R7的存在,就是限流所用。如果你拆阻容降压电路拆的多,你可以注意一下,有几个这类LED灯在串联灯的回路上串有限流电阻的。
简单的说,就是此电路中LED回路取用的电流可以小于镇流电容恒流值。

典型阻容降压电路只保证输出电流不超过镇流电容的最大输出电流值,并不限制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可以接近输入电压峰值,为节省成本通常不加入稳压管对电压进行钳位。

网友B(2020-05-10):
也就是说:

1.搜遥控小夜灯,只要是这种带个棕色电容的,都是开灯和关灯功率一样的?

2.为了保护电容不爆,就要保护那个二极管,那么尽量不要关灯,不要用遥控关灯,要关就直接断电源,是这样吗?

3.通过上面两点,那么调节灯的亮度,还会不会给这个二极管造成损耗呢?

楼主(2024-09-20):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

1.搜遥控小夜灯,只要是这种带个棕色电容的,都是开灯和关灯功率一样的?

时隔三年,刚看到。。。
1、原理上来看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设计为一个MOS管,在关灯的时候短路LED的两端,那么电压低至0V,基本相当于镇流电容并联在220V两端,只消耗无功功率,有功功率会比较小,则是可以省电的,但是设计可能有点麻烦,估计一般不会这样做。
2、对,但是TVS二极管小功率运行一般不会损坏。
3、调节灯亮度不会造成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