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查修丰田卡罗拉近光灯不亮

楼主(2019-11-04):
同事一辆卡罗拉,侄子借车后出点事故去修理厂修好。但近光灯不亮,修理厂报电脑主板损坏,需要千元以上。同事近期想换车的,没同意维修。今天和我谈起后,我接手帮忙查看。

着车后,开启大灯,近光状态

近光是不亮

开启大灯

远光能亮

先看看是不是灯泡问题

挪开副水箱,取下近光灯接头

接头上没有电

网上找一下图纸,电瓶给电到近光和远光的继电器,变光手柄控制接地端开启远近光。接触继电器和左右近光保险丝应该能解决。

开启机舱内保险盒

盒盖内侧有各保险片的说明

那排红色10A的保险片,最上2个就是近光灯保险,测量过没电

往前查,发现近光继电器线圈已经短路烧化。

12V四脚的继电器,已经不是原车的电装大小脚继电器了。

用验电笔检查出电源正有电

控制线圈一脚也有电,看来没多大问题

一开始不清楚,这车远近光的位置。把远光也测了一下。

没备用件,剪了段铜丝

短接一下近光灯继电器底座,让它常开。近光灯亮起

拔下短接线,这才发现继电器底座的输出极片分得很开并且有很严重氧化的情况。

极片处理一下后,把我车的继电器顶上就完全正常了。就等淘宝上购买的电装继电器到货了

网友A:
兄弟你好i!请问您的电路图哪里下的?

网友B:
应该是温度高了把插座di端子搞变形的

网友C:
怎么处理触片的??神水WD40??能取出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处理触片的??神水WD40??能取出触片?

砂纸打磨表面,小螺丝刀把极片翘起并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好i!请问您的电路图哪里下的?

正好百度到灯光的电路图

网友D:
和电脑没关系啊!

网友:
这个修理店厉害啊,随便一个故障就报电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电脑没关系啊!

欺女司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温度高了把插座di端子搞变形的

怀疑这个继电器还是被替换上的。人为的故障

网友E:
如果能换那极片最好换掉,已经退火失去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换那极片最好换掉,已经退火失去弹性了

感觉不像是原车上烧毁的,怀疑被换了个坏的

网友:
可能修车时换了个替换件

网友:
十块钱的东西,九百九十九的技术!!!!~~哎~~

网友:
其实没找到电路图,一般也是从保险盒查起,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这特么一定是修理工换上去的

网友:
肯定是修理厂想黑钱了,随便搞了一个坏的继电器上去,原装好的继电器被他们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