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没力

楼主(2019-11-04):
又来咨询了,打黑了台米沃奇的电钻,夹上钻头捏住夹头启动,哒哒哒响。钻木头也是,钻进去几mm,就哒哒哒响不会钻不进去。
这波箱是坏了吗,能修复吗,该怎么修复。谢谢

网友:
检查下扭力调节看看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A:
扭力环要调到钻档,你这是明显的扭力打滑。典型的小白

网友B:
呵呵~~~~~~~和我的一样,波箱的高低速转换齿轮圈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环要调到钻档,你这是明显的扭力打滑。典型的小白

啥档都试了,冲击最高档都可以用手握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和我的一样,波箱的高低速转换齿轮圈磨损了。

老板有图片可以看看吗?

网友C:
发机器图我看看
有没有同型号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机器图我看看
有没有同型号的配件

机器不在身边,是米沃奇2704,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不在身边,是米沃奇2704,谢谢

只有2604的

网友D:
2604,2704我都有,扭力可以啊,我用冲击档打过红砖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04,2704我都有,扭力可以啊,我用冲击档打过红砖没有问题。

机器的确很暴力,可能是我这台的波箱有问题。

楼主:
2604的波箱我也有一个,里面的配件不知道是否和2704通用。

网友E:
拆开看。哒哒哒响,我有个打黑的电钻就是这个响声,拆开后发现里面的齿轮有一个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哒哒哒响,我有个打黑的电钻就是这个响声,拆开后发现里面的齿轮有一个打滑了。 ...

是齿轮破损吗

网友F:
拆波箱吧,有个齿轮磨损了,一般都是一二档输出齿轮坏了,咸鱼买个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波箱吧,有个齿轮磨损了,一般都是一二档输出齿轮坏了,咸鱼买个换上。 ...

嗯,找天空点拆了,顺便加点油。

网友F:
打开看看,原厂油只要不干,尽量不要换掉和加油,我们换油不是标号不对就是加的太多。很难达到原厂油的效果。空载电流一般都会增加,电池使用时间会短很多。拆掉的时候垫上保鲜膜,润滑油不脏继续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开看看,原厂油只要不干,尽量不要换掉和加油,我们换油不是标号不对就是加的太多。很难达到原厂油的效果 ...

好的,谢谢。我之前好像看到哪个贴子上说,波箱里面油加多了,也会打滑,是这样吗?

网友:
确定,就是波箱挂挡问题,齿轮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