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块板子,练练手

楼主(2019-11-04):
有个二位数码管,NTC,有加热输出端,折腾一下。。。。。

楼主:
最高能调到48,最低35,边上还有个TME能调10-60,到温度后继电器会断开,加热端断电,气绝又是干嘛用的?猜你是块电热水器的板子。。。。
问题又来了,我用到哪呢?。。。。。。还是吃灰吧。。。。

网友:
泡脚盆电脑板,前几天自己的不加热拆开刚修过

网友A:
有加热输出和气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热输出和气泡输出

右上角按钮干嘛用的?能调整10-60

网友:
调整10-60应该是定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上角按钮干嘛用的?能调整10-60

应该是定时关机用

网友:
有几个焊盘好像脱了~

网友B:
可是那个温度探头是通用的吗?不同的温度探头探出来的温度一样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那个温度探头是通用的吗?不同的温度探头探出来的温度一样不?

肯定是不一样,不过一般温度电阻最常用的10K,5K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不一样,不过一般温度电阻最常用的10K,5K之类

这样啊,对这个没接触过,谢谢老大科普

网友:
加热计时类的控制板

网友:
请问垃圾堆在哪儿?
好让我在缺件时,也去找一找。

网友:
四角开关不错,刚买了几个

网友:
哈哈,我的练手就是拆了它

网友:
好像是洗脚盆的,,,有点眼熟

网友:
典型的洗脚盆的控制板

网友:
带继电器的,控制倒是方便

网友:
折腾好,送给爱迪生,叫他以后不用亲自孵化鸡蛋了。。。。。。

网友:
板子看上去挺新的,被暴力拆解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