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你不仁我不义,手机数据线换个头

楼主(2019-11-04):
手机数据线用了几年了,最近老是接触不良,轻轻一碰就断电,果断换头

网友A:
某宝买的micro头子质量都不怎么好,换好寿命也不长。

网友B:
楼主拍照对焦水准很稳定,没有一张失手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拍照对焦水准很稳定,没有一张失手清晰的。

小熊猫,你就可劲儿损我吧o(∩_∩)o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买的micro头子质量都不怎么好,换好寿命也不长。

几毛钱的东西,用一天是一天,买线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拍照对焦水准很稳定,没有一张失手清晰的。

拍的不错,是你年龄大了,眼花了!

网友:
线皮缩的太厉害了,芯露的太多,还是内部封一下胶做绝缘吧,这么用真的怕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拍照对焦水准很稳定,没有一张失手清晰的。

抛开线清不清楚,手还是拍的蛮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毛钱的东西,用一天是一天,买线也用不了多久

某宝的小米安卓数据线两三块钱一根,挺好用的。

网友:
        你换这头,插头金属部分太短了,手机带着套,很容易插不紧,除非插头插进去很紧。
        我一般拿到新线,如果是塑封的,都会将最前端四个方位都切个45度的斜角。软的 切少一点,硬的 切多一点。
         但你新换这个插头是卡扣结构,切不得。旧那个还可以。

网友:
这线感觉好细,电流估计上不了2A

网友:
个人觉得这线不值得折腾。

网友:
还是原装线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