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整个2用的手电钻 牧田m0800怎么样?

楼主(2019-11-04):
想整个2用的手电钻 牧田M0800B怎么样?主要是家用,用的少,一般就是手电钻模式用的多,冲击钻一般换个led吸顶灯打个孔用用(感觉一般手电钻也能打孔)。但是希望打孔精度高点,头子不要2边甩吧孔打的很大。目前用的一个垃圾手电钻6号孔经常打成7-8号大了。有个冲击功能最好,所以看到牧田有这款价格大概是200出头,也能接受。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不了解这行业。

网友:
这种冲击钻是冲击功能是鸡肋,只能打打砖墙,稍微硬电的水泥灰都打不进的。

如果砖墙的打孔,用一般电钻装个玻璃钻头妥妥的,钻孔精度很高,无需冲击。

网友:
这宣传的轻质混凝土,指的不是低标号的混凝土,是混凝土加气块,工地上可是拿手锯加工大小形状的,想想是个啥玩意
这玩意同心度不行,冲击块是活动的,可能还不如几十块钱包邮的手电钻

网友:
安吸顶灯是要在天花板上边打孔,天花板一般都是高标号的水泥,而且是向上打孔,冲击钻打不动的,还是要电锤才行。

楼主:
今天安装了一个吸顶灯果然  还是要电锤才打得动,墙壁的我手动冲击用手电钻好像也不错,打了2个洞。感觉直接买手电钻算了。电锤要用就去借。
牧田的m0600 100元出头,有这个同心度更好的吗?200快内。
还有这2种头子有什么区别?那种同心度好??

网友:
看了图感觉很有指导意义

网友:
有的时候打孔的大小还和钻头本身质量有关系。不同心的钻头也会导致孔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