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多功能暖奶器坏了,拆开修修

楼主(2019-11-04):
用了七八年的暖奶器坏了,一般都是蒸蛋用,给二姑娘奶瓶消毒,这几天按键突然都不能用了,拆开修吧
又可以愉快的蒸蛋了

网友A:
有水垢,加点柠檬酸清洁一下就好了。我家那个是旋钮调节温度的

网友:
锉多的了那个不怕,弄点胶,什么502,401啊的,粘张纸上去就行,或者热熔胶补上点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水垢,加点柠檬酸清洁一下就好了。我家那个是旋钮调节温度的

水垢一般一个月搞一次

网友:
挺高级的样子,一般都用旋钮式的,便宜

网友:
未拆修过,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想起了N年前我自己做的那个。。。

网友:
居然用了7、8年,吃这么久的奶瓶?

网友:
找次趁热,用钢丝球刷几下就干净了。

网友:
这种微动就是容易生锈

网友:
这个就像电磁炉一样按键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