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H.265不是说压缩比比H.264高吗?我试了下基本没区别啊

楼主(2019-11-04):
两个都是H.264的视频,一个动画,一个电影,两个用mediacoder的x265和N卡的CUDA压出来基本大小都一样啊,是我设置问题还是本来就这样啊?

网友A:
就是让.264的老机器不能解码新的视频的技术

网友B:
如果h264的码率和h265的码率选得一样,压出来的,当然是差不多容量啦。

压h265的时候,码率可以选择比h264小一半,比如,h264的码率是40Mbps,h265码率选择20Mbps,压出来的片子容量会少一半,而画质不会差别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h264的码率和h265的码率选得一样,压出来的,当然是差不多容量啦。

压h265的时候,码率可以选择比h264 ...

哦,原来是这样,了解了,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让.264的老机器不能解码新的视频的技术

硬解不行软解总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解不行软解总可以吧

软解码,对CPU的要求很高,起码i7-2600以上,我的i5-2400无法流畅软解码

我的另一台W5580,双路,共8核16线程3.2Ghz主频,倒是可以轻松软解码,100Mbps码流的h265,cpu占用只有22%左右。

网友C:
264已经是压缩过的还怎么压缩
你应该去拿个蓝光文件或者MKV的文件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解码,对CPU的要求很高,起码i7-2600以上,我的i5-2400无法流畅软解码

我的另一台W5580,双路,共8核1 ...

大哥你都W系列双路了还不能软解码才有怪了,话说你们怎么都还在用W系列啊,功耗超高啊,换L系列性能也不差啊,我是双路L56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4已经是压缩过的还怎么压缩
你应该去拿个蓝光文件或者MKV的文件来试试

标准里说的是比264要体积小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都W系列双路了还不能软解码才有怪了,话说你们怎么都还在用W系列啊,功耗超高啊,换L系列性能也不 ...

我家有太阳能发电,电是从天上来的,不用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64已经是压缩过的还怎么压缩
你应该去拿个蓝光文件或者MKV的文件来试试

MKV只是个容器,不是压缩标准,就象脸盆之类的。
用H265压缩H264,不是直接压缩,先解码成无压缩格式,再用H265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太阳能发电,电是从天上来的,不用钱。

我也想装啊,估计面积不够大

网友:
两个都是H.264的视频,所以没什么区别,能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拿一个264的一个265的同画质的视频,你去看看,就知道小了至少3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解码,对CPU的要求很高,起码i7-2600以上,我的i5-2400无法流畅软解码

我的另一台W5580,双路,共8核1 ...

拿什么软件软解码

网友D:
电影一般都是压缩过的,再用来压缩没有多大意义,就如吃过的甘蔗,再榨也榨不出什么水份,但是从监控行业来说就很明显,因为是采集后直接压制的,265确实比264节省硬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影一般都是压缩过的,再用来压缩没有多大意义,就如吃过的甘蔗,再榨也榨不出什么水份,但是从监控行业来 ...

不是这个原因,是我码率没设置好的问题,设置成50%码率画质还不错,今天具体测下画质看看,没问题就把老电影都转265,省一半空间还是挺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KV只是个容器,不是压缩标准,就象脸盆之类的。
用H265压缩H264,不是直接压缩,先解码成无压缩格式,再 ...

网上的假265就是你做的吧?264本就是有损压缩,解出来也是264的画质,你再压成什么都是最高264的画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是我码率没设置好的问题,设置成50%码率画质还不错,今天具体测下画质看看,没问题就把老 ...

不要用CUDA,会降低画质。虽然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CUDA,会降低画质。虽然快。

要特殊保存的不会用CUDA,一般看看的电影就CUDA吧,也就降低一点点,刚看了一部刚压完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软解码,软件随便用哪个,只要能解码就行了,不需要硬件帮忙,限制就没有了,市面上主流的播放软件,网上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