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很久没拆东西了今天就凑合拆个硬盘吧

楼主(2019-11-04):
(图片)

网友:
哈哈,装起来还能用不?

网友A:
怎么样才能让那个电机转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才能让那个电机转起来?

用原先的控制板就可以转动。可以用这个改一个电磨之类的东西~

网友:
容易拆吗?要用到哪几把螺丝刀?

网友C:
这玩意我拆多了,只玩里面的磁条和碟片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我拆多了,只玩里面的磁条和碟片而已!

还有指尖陀螺环形滚珠轴承也可以拆下来,电机都缩水成类似建准nidec的磁悬浮液压轴承,所以有抱轴硬盘读取失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指尖陀螺环形滚珠轴承也可以拆下来,电机都缩水成类似建准nidec的磁悬浮液压轴承,所以有抱轴硬盘读 ...

我只拆碟片和磁铁,其他的都不要,直接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原先的控制板就可以转动。可以用这个改一个电磨之类的东西~

不行,转一会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