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 AX206 路由器 openwrt 系统主题-USB显示器

楼主(2019-11-04):
设备:中兴E8820S(刷了BREED--miwifi 开发版系统)
使用系统:openwrt使用方式:
1.终端登入OPENWRT 输入命令 安装软件
opkg install lcd4linux-full

2.使用 WinSCP 复制附件文件夹到 /opt/目录下
3.在终端 中输入
chmod -R 755 /opt/lcd4linux/*

chmod -R 600 /opt/lcd4linux/*.conf

4.设置开机自动启动,修改 /etc/init.d/boot 文件,start函数内添加2行
/opt/bin/lcd4linux -f /opt/lcd4linux/WRT.conf

显示内容:
CPU使用率              (系统、程序)内存使用率             (缓存、使用)
eth0有线网口          (内外网IP、上传下载时时速率、上传下载总的流量)
wl0、wl1无线网口    (上传下载时时速率、上传下载总的流量)
DHCP列表               (IP、客户端标识自动切换客户端MAC)

Q群:829943402

网友A:
不错,就是要usb口

网友:
AX206那里买?

网友B:
这个太强了,其他路由器能用吗?

网友C:
ax206 当年9.9的车。只在传说中了

网友D:
这个主题设计得真不错,LCD分辨率是多少的?

楼主:
淘宝有复刻版本的
关键词 ax206相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题设计得真不错,LCD分辨率是多少的?

分辨率240*3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强了,其他路由器能用吗?

梅林 Padavan 都能使用,因为都是linux分支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ax206 当年9.9的车。只在传说中了

当年你多大,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要usb口

不然呢,padavan  因为设计原因,还需要两个usb才够用。
才把自己的E8820s  刷miwifi(基于openwrt改造)

网友E:
下载测试了你的配置文件,Padavan可以显示,但是部分信息不能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测试了你的配置文件,Padavan可以显示,但是部分信息不能显示正常。。

网卡名称不一样,当然不会显示

网友F:
这个显示屏是24小时一直亮?不能待机唤醒或等几分钟屏幕暗了在按什么键电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显示屏是24小时一直亮?不能待机唤醒或等几分钟屏幕暗了在按什么键电点亮? ...

有人做过 随时间变化,调节亮度。
在意功耗?
功耗极低 0.00几A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卡名称不一样,当然不会显示

能给Padavan修改下配置文件用吗?Padavan的天气预报不能更换新了。只显示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给Padavan修改下配置文件用吗?Padavan的天气预报不能更换新了。只显示时间了。 ...

终端登入 padavan 输入iwconfig 得到信息  修改WRT.conf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给Padavan修改下配置文件用吗?Padavan的天气预报不能更换新了。只显示时间了。 ...

使用的 miwifi 系统崩溃了,换了 padavan ,加上 啪嗒路由器app 效果与miwifi 一样

免U盘 配置文件

网友G(2020-03-18):
N1的openwrt要怎么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N1的openwrt要怎么配置啊?

自学材料

自学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