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电子扇线圈刷绝缘漆如何烘干啊?

楼主(2019-11-04):
汽车空调电子扇坏了 拆了下来看了下  进水轴承坏了个  608ZZ的轴承  买了好几个牌子  最后用的5毛多的 LUT轴承 看做工不错   就打算用这个了

另一端的轴承没坏 但是也用拉马拉下来换新

不过问题来了  发现由于当时轴承坏了一个  线圈擦到外壳了 导致 漆包线绝缘层损坏 想修复下 可是 绝缘漆怎么用啊

有快干的 和 烘干的1038型的

快干的是不是涂上去自己就能固话 但据说耐热不好

烘干型的 我 常温多放些时候 能干么? 或者 用 电吹风 电烤箱 烤一下?

网友A:
以前修理电机绕组,都是不加转子,通电,这个也是一样的,只是要掌握好,发热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理电机绕组,都是不加转子,通电,这个也是一样的,只是要掌握好,发热的时间 ...

我也想了 靠线圈自己发热  不过我是直流电机  是转子刷漆 貌似这电流有点大 也不好控制吧

网友B:
我看到这情况马上换整个电机……不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理电机绕组,都是不加转子,通电,这个也是一样的,只是要掌握好,发热的时间 ...

可以加个调压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这情况马上换整个电机……不研究了

用灯泡烘干了 主要买来的电机要剪线  不想这么改   反正电机没事就是 轴承问题

网友C:
加压加热,从小电流试,应该3安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压加热,从小电流试,应该3安没问题吧

我用汽车灯泡 放到罐头盒里烘干了  用红外温度枪控制温度 就是这1038绝缘漆味道好大啊 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