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入手一台nas,显示器黑屏(小白)

楼主(2019-11-04):
闲鱼入手了一台nas,主板是昂达D3150S,集成CPU,2个SATA2接口,他加了个pci的阵列是2个sata3接口的。
当时刚到的时候,我连上显示器,插上群辉引导盘是可以开机,有显示的。
前两天买的硬盘到货了,我插上硬盘,然后开机键盘啥的是亮的,显示器不出影,然后我寻思是不是硬盘没弄好,我就把硬盘全拔了,然后还是不行
期间还擦了下内存的金手指,但还是不行,我又换了跟音频线,仍然不行,想知道是咋回事。
然后我都是强制关机的,经过几次折腾,突然闻到有烧焦的味道,赶紧断电了...然后也没动,这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啊?
求各位大佬帮一下忙~~万分感谢!!!
ps:今天联系了个卖二手的,想去拿个内存试试。

网友:
看看啥样子的

网友:
可能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A:
看看是哪里烧了?然后再找原因,既然有味了就不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哪里烧了?然后再找原因,既然有味了就不是内存问题吧

不一定,内存插反了虽然无法完全插下,但只要插下一头,还是会烧,也会有味出来。不过有味出来了,正常是烧焦比较严重了,正常都能看到那里有烧焦痕迹。

网友:
看看哪里烧了,估计是烧坏了

网友B:
逐一排除法慢慢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逐一排除法慢慢的测试

已经弄好了,谢谢。
前天我把电脑放在修电脑的那里,昨天去拿,给我弄好了,但是问他咋弄好的,他也不清楚,他让别人给弄的。
我自己看了下排线啥的,线都没动,内存也是原来的,CPU是集成的,不存在动,可能就是主板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吧,搞得我一头雾水。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 内存插反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