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问一个问题,如何在不拆机,无损外观的情况下彻底弄坏一个千兆路由器?

楼主(2019-11-04):
问一个问题,如何在不拆机,无损外观的情况下彻底弄坏一个千兆路由器?
不过我是认真的!

网友:
把12v输入改为220v

网友A:
一次性打火机里面就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
方法很多啊 不传为妙

网友:
弄好我没办法,弄坏我有一千种办法

网友:
闪电啊!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长剑啊!你劈吧!劈吧!把这路由器劈开!劈开!

网友:
刷机过程突然断电

网友:
弄个针管往里边pcba打白醋。

网友:
大电压输入,然后爆掉供电模块。

网友:
火机里面那个东西电,,,不过耐艹的估计可能电不坏

网友:
通电的时候倒一杯盐水

网友:
网络模块一般有隔离,打火机那玩意是没啥用了,除非打雷,电源输入是你入手的渠道,如果是低压输入的路由器,36v的输入电压足以,如果是高压输入电源的,那就得380v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打火机里面就有你想要的东西。

现在这种很难了,要么就直接把接入电压提高两三倍,但是不能太高,会炸黑

网友:
电磁炉试试,直接融化焊锡

网友:
干cpu,内存,无线芯片。打火机的可以

网友:
电源正负接反 或 接入12V左右交流

网友:
提高供电电压貌似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7楼说的方法值得一试!不过不是彻底损坏,还是有方法刷砖的,不过一般用户做不到!

网友:
这还不简单,电源反接,一会就挂了

网友:
跟负离子发生器扎到同一个口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