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墙壁路由器

楼主(2019-11-04):
60大样买的
无线测速2-3次就死机(掉无线,并且影响上级路由,使其断网)
拆开后发现是高温导致
马上折腾(穷,买不起贵的)这货无线跑满只能5.5mb/s 有线11mb/s ,再高我也没法测,100的宽带
家里要用5个,后面买了大的散热片,电摩没在身边,角磨机搞的,有点磨就好办事了
买的粘性硅胶还没到,暂时不装起来.
这货日常1.5w满载3w(无线)4w(有线) usb口没测试
顺带问下大家伙,这个散热片,自己用切割线好处理还是用小电摩好处理?

更新
吃好饭用小橘子试了一下,发现蛮好用的,就是没有台钳,累死我了.
顺带说下,我也不想用这种垃圾配置,不过好在还是够用的,小范围内3-4个没啥压力,改了大的散热也ok了
,我还有40几个路由宝,不知道怎么利用
因为开关插座的颜色和这个86 ap的颜色基本一致,找了很久才找到的,,所以还是就这样把.全部设置成ap模式,这个垃圾芯片也够用了的

楼主:
防止意外发生,后面背面帖子高温胶带,就芯片对应的位置露出来的

网友:
拿个普通的钢锯片那种手锯两分钟就能搞定的散热片,折腾什么切割机和电磨啊

网友A:
60一个 5个就是300了哇 前几天有帖子说某宝有k2裸板卖 25一个 不比这个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一个 5个就是300了哇 前几天有帖子说某宝有k2裸板卖 25一个 不比这个香?

人家要求美观,不占地方

网友:
用这个就是不占地方  覆盖面积小 要 装得多

网友B:
7628kn垃圾,扔了

网友:
k2扔天花板上,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一个 5个就是300了哇 前几天有帖子说某宝有k2裸板卖 25一个 不比这个香?

如果不考虑整洁,我肯定k2p+k2了,这样子无非就是干净点,还有就是网线面板要25-30一个,不管啥牌子,86面板里面网线面板最贵了,所以不如直接上这个,刚好颜色和开关插座基本无色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28kn垃圾,扔了

带个两三个设备还是够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个两三个设备还是够用的

内存都剩了,还能用?
我给你个7628nn的,刷的老毛子,30给你

网友C:
这东西性能还是很差的,加上杂牌固件估计也不行

网友D:
300,买个AP不比这个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都剩了,还能用?
我给你个7628nn的,刷的老毛子,30给你

cpu集成内存的...我有40个路由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买个AP不比这个好吗?

我家五层楼,一个不够用,还有就是原先没考虑天花板留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性能还是很差的,加上杂牌固件估计也不行

是的,垃圾+垃圾 布丁布丁 特别是固件...现在不得不佩服tp这种渣配置能很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五层楼,一个不够用,还有就是原先没考虑天花板留网线

都在这来玩了,还解决不了这种问题!
随便找几个7620或者9533的,自己改,100元内解决问题,比7628kn强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垃圾+垃圾 布丁布丁 特别是固件...现在不得不佩服tp这种渣配置能很流畅 ...

TP其实就是固件和算法厉害,它用的硬件从来不是很强劲的型号

网友:
整洁美观。但性能就只能将就了。家里3层,2个k2p覆盖,1个new3做主路由关无线,很稳定。虽然不是无缝切换,但体验还算可以。

网友:
还没玩过路由宝,楼主福利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