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70AB还是3270AC?量产失败:Initial Param Fail(FlashID Found in DBF Database)

楼主(2019-11-04):
芯片精灵显示是SM3270AB

这个软件显示是SM3270AC

失败:Initial Param Fail(FlashID Found in DBF Database) ,要改DBF文件?

里面的设置

换了一个另外所谓专用软件,下次了N次才成功,提示:检查内存编码失败,Zero capacity FAIL(0x2B)

网友A:
用黑片工具低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黑片工具低格试试。

低格提示:更新CID失败(Fail)

网友A:
刚刚没注意,你这个是3270ac(以为是3271ac呢),可以用正片工具量产。我刚查了下3270ac的flashdb,没找到这个ID,只有16nm的参数,你拿16nm的参数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没注意,你这个是3270ac(以为是3271ac呢),可以用正片工具量产。我刚查了下3270ac的flashdb,没找到 ...

无论是16nm还是 TSOP 标准类型,都是:Open disk fail

网友:
接着按量产就行了,量产失败一次后再重新量产就行了~

网友:
看错了报错不是我这个~~~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