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对ATMEGA16L进行高压并行熔丝位恢复(附源代码)

楼主(2019-11-04):
很多使用AVR单片机的童鞋最怕的就是烧错熔丝位,很不幸的我,锁死了好几片。原因是和坛友一起折腾时,不断的乱试。。。。后来干脆用一块UNO对锁死的片子高压并行编程对熔丝复位,效果超好。这是一块入门级芯片,拿它来做小百鼠吧

先看手册,有中文的,关心的有以下几点引脚

并行编程用到的引脚及功能

这部分定义
<font size="3">#define  RDY      12   //来自目标芯片的RDY/!BSY信号 对应目标PD1
#define  OE       11      // 对应目标PD2
#define  WR       10      // 对应目标PD3
#define  BS1      9       // 对应目标PD4
#define  XA0      13      // 对应目标PD5
#define  XA1      18      // 对应目标PD6
#define  PAGEL    19      // 对应目标PD7
#define  BS2      16      // 对应目标PA0
#define  DATA     PORTD  // D端口
#define  DATAD  DDRD   // D端口方向寄存器</font>

进入编程必须的条件

会用到的

如何进入并行编程模式

<font size="3">  digitalWrite(VCC, HIGH);  //目标芯片加电+5V
  digitalWrite(WR, HIGH);
  digitalWrite(OE, HIGH);
  delay(1);                //目标加电、!RESET为"0"、XATAL1六个脉冲
    for (int x=0; x<7; x++) {
      digitalWrite(XTAL1, HIGH);
      delayMicroseconds(300);
      digitalWrite(XTAL1, LOW);
     delayMicroseconds(300);
    }
  //delay(1);
  digitalWrite(RST, LOW);   // 输出为低,+12V供电
</font>

写熔丝高低位

<font size="3">  digitalWrite(XA1, HIGH);  // XA1、XA2值为10
  digitalWrite(XA0, LOW);
  delayMicroseconds(100);  //
  digitalWrite(BS1, LOW);
  DATA = B01000000;  // 此为写熔丝命令 0x40
  digitalWrite(XTAL1, HIGH);  //向目标芯片发送命令
  delay(10);
  digitalWrite(XTAL1, LOW);

  DATA = fuse;  // 传送熔丝值
  digitalWrite(XTAL1, HIGH);
  delay(10);
  digitalWrite(XTAL1, LOW);
  digitalWrite(BS1, HIGH);
  digitalWrite(WR, LOW);     // 写入对应的熔丝值
  delay(1);
  digitalWrite(WR, HIGH);
</font>

与高位比,就是BS1不一样。

手册上的时序有点错误

这时实践后的时序

其实就看传送命令、传送熔丝值、写熔丝值三个关键点就可以了。

命令:XA1高
数据:XA0高
写入:WR低

熔丝值定义

ATMEGA16L的默认值为:低位为E1,高位为99,使用内部RC振荡。

<font size="3">#define  HFUSE  0x99    // ATmega16的默认值,使用内部振荡
#define  LFUSE  0xE1</font>

明白的原理,开始做电路。
这个图是芯片对芯片的,实际使用UNO或NANO都可以。

我是用的自己DIY的UNO

先把小白薯放好,简单标一下

连线

连线

连线

连线

没有上按键,用根线代替,短路到地,LED灭下,好了

又试下禁用SPI

一样可以恢复
下面是恢复ATMEGA328的电路路

程序中默认熔丝值要修改
<font size="3">define  HFUSE  0xD9    // ATmega328的默认值,使用内部振荡
define  LFUSE  0x62</font>

next

楼主:
本层开源

ATMEGA16L手册:

电路图:

源文件如下:
/*

*********************************************************************************************************
高压并行编程 — 对ATmega16L使用高电压并行编程模式设置熔丝值。
使用NANO板对目标芯片16L编程,程序来源于网上,数码之家jf201006修改。
若给别的芯片写熔丝,请查阅对应的手册。
程序已经给出详细的注解,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修改。
接线请参照程序设置。
接上12V电源,指示灯常亮,按下运行按键,指示灯灭一下后点亮,熔丝值设置完成。
请在转载时保留以上信息。

2019年7月29日

*********************************************************************************************************
*/
// 设置要写入的熔丝值
// #define HFUSE  0x99  // ATmega16的熔丝高位值
// #define LFUSE  0xE1  // ATmega16的熔丝低位值
#define  HFUSE  0x99    // ATmega16的默认值,使用内部振荡
#define  LFUSE  0xE1

// 上位机NANO各引脚的定义。模拟引脚作为数字引脚使用,引脚为14-19
#define  DATA    PORTD // D端口
#define  DATAD   DDRD  // D端口方向寄存器
#define  VCC     8      //目标芯片供电
#define  RDY     12     //来自目标芯片的RDY/!BSY信号 对应目标PD1
#define  OE      11     // 对应目标PD2
#define  WR      10     // 对应目标PD3
#define  BS1     9      // 对应目标PD4
#define  XA0     13     // 对应目标PD5
#define  XA1     18     // 对应目标PD6
#define  PAGEL   19     // 对应目标PD7
#define  BS2     16     // 对应目标PA0
#define  RST     14     //此引脚给目标芯片的!RESET加+12V电压
#define  XTAL1   17  //时钟脉冲
#define  BUTTON  15     // 启动按键

/*
*********************************************************************************************************
** 函数名称 :setup()
** 函数功能 :系统初始化各引脚。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setup()
{
  // 设置上位机各引脚方向
  DATA = 0x00;
  DATAD = 0xFF;          // D端口8个引脚为输出
  pinMode(VCC, OUTPUT);
  pinMode(RDY, INPUT);   // 输入,等待RDY变高
  pinMode(OE, OUTPUT);
  pinMode(WR, OUTPUT);
  pinMode(BS1, OUTPUT); // BS1、BS0为熔丝高低位设置
  pinMode(XA0, OUTPUT);
  pinMode(XA1, OUTPUT);
  pinMode(PAGEL, OUTPUT);
  pinMode(RST, OUTPUT);  // 启动+12V供电
  pinMode(BS2, OUTPUT);
  pinMode(XTAL1, OUTPUT);
  pinMode(BUTTON, INPUT);

  // 初始化关键引脚
  digitalWrite(BUTTON, HIGH);  // 高为高,等待按下
  digitalWrite(RST, HIGH);  //高为高,关闭+12V
  digitalWrite(VCC, LOW);  //目标芯片1280不上电
}
/*
*********************************************************************************************************
** 函数名称 :loop()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loop()
{
  while(digitalRead(BUTTON) == HIGH) {  // 等待按键按下
  }
  // 按下后执行以下程序
  digitalWrite(PAGEL, LOW); //进入编程各引脚初始值
  digitalWrite(XA1, LOW);
  digitalWrite(XA0, LOW);
  digitalWrite(BS1, LOW);
  digitalWrite(BS2, LOW);
  digitalWrite(XTAL1, LOW);

  digitalWrite(VCC, HIGH);  //目标芯片加电+5V
  digitalWrite(WR, HIGH);
  digitalWrite(OE, HIGH);
  delay(1);                //目标加电、!RESET为"0"、XATAL1六个脉冲
    for (int x=0; x<7; x++) {
      digitalWrite(XTAL1, HIGH);
      delayMicroseconds(300);
      digitalWrite(XTAL1, LOW);
     delayMicroseconds(300);
    }
  //delay(1);
  digitalWrite(RST, LOW);   // 输出为低,+12V供电
  delay(10);
  //进入并行编程模式

  // 对目标芯片写入高位熔丝值
  sendcmd(B01000000);  // 发送写熔丝命令
  writefuse(HFUSE, true);
  delay(10);

  //对目标芯片写入低位熔丝值
  sendcmd(B01000000);
  writefuse(LFUSE, false);

  delay(1000);  // 延时

  //退出并行编程模式
  digitalWrite(RST, HIGH);// 关闭目标芯片的!RESET上+12V电压

  // 关闭所有输出
  DATA = 0x00;
  digitalWrite(BS2, LOW);
  digitalWrite(OE, LOW);
  digitalWrite(PAGEL, LOW);
  digitalWrite(XA1, LOW);
  digitalWrite(XA0, LOW);
  digitalWrite(BS1, LOW);

  digitalWrite(WR, LOW);
  digitalWrite(VCC, LOW);  //关闭目标芯片供电
}
/*
*********************************************************************************************************
** 函数名称 :sendcmd()
** 函数功能 :传送命令
** 入口参数 :命令字节值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sendcmd(byte command)  // 向目标芯片发送命令模块
{
  // 加载命令
  digitalWrite(XA1, HIGH);  // XA1、XA2值为10
  digitalWrite(XA0, LOW);
  delayMicroseconds(100);  //
  digitalWrite(BS1, LOW);
  //DATA = B01000000;  // 此为写熔丝命令 0x40
  DATA = command;
  digitalWrite(XTAL1, HIGH);  //向目标芯片发送命令
  delay(10);
  digitalWrite(XTAL1, LOW);
  //delay(1);
}
/*
*********************************************************************************************************
** 函数名称 :writefuse()
** 函数功能 :写熔丝
** 入口参数 :熔丝值,高低位标志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writefuse(byte fuse, boolean highbyte)  // 向目标芯片写熔丝模块
{
  // 若highbyte=true则写入高位熔丝值, 否则写入低位熔丝值。

  // 进入写熔丝模式
  digitalWrite(XA1, LOW);
  digitalWrite(XA0, HIGH);
  delay(1);
  // 写入
  DATA = fuse;  // 传送熔丝值
  digitalWrite(XTAL1, HIGH);
  delay(10);
  digitalWrite(XTAL1, LOW);
  if(highbyte == true)      // 根据参数设置高低位
    digitalWrite(BS1, HIGH);
  else
    digitalWrite(BS1, LOW);
  digitalWrite(WR, LOW);     // 写入对应的熔丝值
  delay(1);
  digitalWrite(WR, HIGH);
  delay(100);
}

谢谢欣赏!!

折腾不下去的,AVR单片机锁了的,闲的没事做的,都进来吧,很长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89

网友A:
大婶玩的这样高端,我只能在旁边默默的看热闹。。。。

网友B:
厉害了word哥,面包板插满了~

网友C:
哈哈,正好我也想学这个,多指点啊

网友D:
一脸懵逼的进来,一脸懵逼的离开

网友E:
以前用周立功的商用烧录器,随便烧随便恢复熔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玩的这样高端,我只能在旁边默默的看热闹。。。。

看看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word哥,面包板插满了~

还没有满,要是芯片对芯片就会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正好我也想学这个,多指点啊

一起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脸懵逼的进来,一脸懵逼的离开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周立功的商用烧录器,随便烧随便恢复熔丝

商用的用不起
穷人只能用穷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用的用不起
穷人只能用穷办法

蹭公司的

网友:
恭喜精华!看来不是最早那种真熔丝了

网友:
曾经用过一段时间这类芯片的帮顶了!

网友:
这个配置位也是flash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标记一下,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
直接搞个有源晶振,简单多了。

网友:
牛掰了,前来围观,哈哈,收藏先,等牙膏